SIM900A + STM32F103C8的硬件问题

楼主(2011-10-17):
要设计这样的一个控制卡,有以下几点没弄明白,特请教大家:

1.SIM900A的串口能否和STM32F103C8的串口直连?技术支持说串电阻(电阻串多大?电流串进模块会不会有影响?),手册说用开漏缓冲加上拉(好是好,太罗嗦了),大家在实际应用中怎么处理?

2.SIM卡如果不用ESD防静电,是不是很容易损坏模块或者SIM卡?

3.SIM900的评估板原理图中,电源那部分,有个产生3.0V电源,可以省略么?如果我的SIM卡采用6PIN的,不用检测拔插脚

4.开机信号直接用3.3V的单片机管脚控制可不可以,还是要电阻分压?

5.手册上说4V输出端靠近模块处要加100UF的胆电容,能否换成电解电容?

6.PCB的天线引出部分要注意哪些问题?

暂时就想到这些问题,请知道的都说说吧

网友:
1.SIM900A的串口能否和STM32F103C8的串口直连?技术支持说串电阻(电阻串多大?电流串进模块会不会有影响?),手册说用开漏缓冲加上拉(好是好,太罗嗦了),大家在实际应用中怎么处理?
答:一般模块的串口是2.85~2.9V STM32是3.3V,模块发送2.85->3.3V可以直连,模块接收开漏缓冲加上拉或者直接串个几百的电阻也可以。

2.SIM卡如果不用ESD防静电,是不是很容易损坏模块或者SIM卡?
答:看应用环境和规范操作。

3.SIM900的评估板原理图中,电源那部分,有个产生3.0V电源,可以省略么?如果我的SIM卡采用6PIN的,不用检测拔插脚
答:可以去掉的,现在的SIM卡标准都是6脚的。

4.开机信号直接用3.3V的单片机管脚控制可不可以,还是要电阻分压?
答:很简单的一个电路,一个S8050,两个电阻即可。

5.手册上说4V输出端靠近模块处要加100UF的胆电容,能否换成电解电容?
答:可以换成电解电容,越大越好。

6.PCB的天线引出部分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做好阻抗匹配,一般是50欧姆。一般还有几个电容,这个模块不了解。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侠
看了AT命令集后,还是不知道初始化的流程
同步波特率
关闭回显
检查SIM卡
到这一步之后我查询状态居然显示已经附着到GPRS了,我根本就没有用附着命令啊,奇怪
然后就是CIPSTART了,这一步好像很多时候会错误
接着就是连接,这一步也好像不是很顺利
如果建立起连接后就直接使用SEND发数据了
成功过
但是从串口显示我发了数据过一段时间会回复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带有+IPD的,我不知道是谁回复的
感觉卖模块应该提供一些详细的说明,要不然谁知道怎么弄啊
只有GOOGLE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直接用锂电池供电 串口也是直连 自己搭的一个SIM900A小模块 暂时还没电平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2011-12-19):
SIM900A 接收短信时候,部分字符在GSM_7bit 模式下会参数乱码,这是啥问题,是否,模块在初始化时,需要设置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