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红外接收头

楼主(2011-10-17):
我写了个程序,让发射管持续发射信号,为什么用SM0038可以一直接收到信号。。而1838却只有当开电源时能收到一次信号,其他时间均收不到;
指点下吧  大侠们

网友:
一体化接收头有脉冲型的   有电平型持续接收的,估摸着是这个原因

网友:
要调到38K附近才可以

网友:
有些头,带噪声抑制的功能,,,,不允许你一直发红外信号,,,我用的是500MS的低电平后,红外头的输出就会强制拉高~!因为所支持的协议里不可能有连续500MS的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1838是可以连续接收的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 目前市面上红外线接收头有两种 】

      一种是脉冲型,另一种是电平型(连续编码)。

      电平型的红外线接收头,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可以输出连续的低电平,时间可以无限长。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直接耦合的,所以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

      脉冲型的红外线接收头,只能接收间歇的38K信号,如果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则几百ms后会一直保持高电平。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电容耦合的,所以不能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

      电平型红外线接收头型号有:HS0038、HS0038B、HS0038A2、IRM138C、IRM38BC……

      脉冲型红外线接收头型号有:VS1838、VS1838B、HX1838、PC838……

【 电平型 和 脉冲型   红外线接收头的选择 】

      一般遥控用脉冲型的。

      只有特殊场合,比如串口调制输出,由于串口可能连续输出数据0,所以要用电平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哦

网友(2012-02-23):
回复 网友B:

谢了了,我也正为这个发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正,HS0038、HS0038B、HS0038A2非电平型(但近距离<10几厘米可以连续输出低电平),资料上说明:

HS0038:Continuous data transmission possible (800 bit/s)
HS0038B:Continuous data transmission possible (800 bit/s)
SM0038B:Continuous data transmission possible (1200 bit/s)
HS0038A2:Continuous data transmission possible (800 bit/s)
HS0038A:Continuous data transmission possible (1500 bit/s)

Continuous data transmission possible (1500 bit/s)意思是:
可以连续数据传输(1500比特/秒)。这项是对串口通信来说的。

电平型(连续编码)选型参考:

网友:
6楼和9楼正解,不错

网友(2012-04-12):
很详细哦,学习了

网友:
原来我实验板子的接收头是1838脉冲型的
正好找到了中文的PDF资料

网友:
做个标记,下次用的时候来下载

网友:
如果是做红外遥控,还是用脉冲型的比较好。

网友:
接收头输出端接上接电阻。

网友(2012-07-14):
请问tl0038bd是属于脉冲型还是电平型,测试看来好像是脉冲型的,请大虾们确定一下。

网友:
现在红外接收一体的发射管这么好啊,不错,买一些,试试

网友:
正在做红外线遥控,受益了,顶起

网友:
不错! 增加了对红外头的知识,受益了!

网友(2013-04-05):
不错。最近就用了脉冲型的,当电平型的了

网友(2013-05-13):
在寻找一个好的电平型的。。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挺详细的 学习了

网友:
两种都是NEC格式吗?

网友(2013-11-0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五楼,很抱歉的说,别再说万州光电的IR138C跟IR138BC了,这个刚被他们骗了,资料里也写的很明白,低电平最大时长只有730μS,所以根本就不知道电平型,要电平型,就只有个最小低电平时长,没有最大!

网友(2015-01-25):
学习,做个标记,下次用的时候来下载

网友:
正好用到遥控,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