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感的图纸是什么?

楼主(2011-10-17):
现在需要定做一种电感,由于电感比较特殊,如图:

做的时候大多数厂家都问我要图纸,
这个我也不懂,
在百度上也没有找到什么叫做图纸,
来求教各位高手了,请大家指点下,如果可能给小弟哥网址学习或者发些说明这个问题的资料到我邮箱feng8@126.com,谢谢!

网友:
直接把这个给厂家,他们会帮你搞定

网友:
做开关电源的应该知道

网友:
就是脚位的排布和绕线的方向及参数

网友:
骨架:型号?脚位?(有些脚需要拔掉)

磁芯:型号,气隙,

线圈:线径,圈数,材质(多股?单股?漆包线?丝包线?)

绕线方向,电感量。

是否有特殊要求:有的管脚要套铁氟龙管。。。。。。

或者你给他样品,他帮你搞定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