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GR-87+OLED GPS调试成果

楼主(2011-10-17):
最近忽然对GPS比较感兴趣,故借同学闲置的一GR-87模块加上为双足竞步设计的M128控制板,开始了gps调试,本来关于gps数据解析部分想采用整体接收缓存处理的方式,但是后来急于求成,采用了本站内较为常见的边接收边解析的方式,代码直接参考本站《M8_240128_GPS》发帖者我忘记了,在此谢过。
先上图:

gps数据显示按照惯例抹去了位置信息,显示的信息有位置、时间、可用卫星数、全部卫星数等,图中时间后面显示的为航向角因为屏幕太小了,就放在这了 (原文件名:20111017018-1.jpg)

所用到的各个模块 (原文件名:20111017028-1.jpg)
图上显示模块采用的是OLED,分辨率为128*64 ,不过就是字太小了……
由于关键部分代码是借鉴的,在这里就不献丑了,不过我会接着考虑数据缓存处理的方式,到时候将OLED显示代码一并放出。

楼主:
自己抢沙发,留位。

网友:
加个TF卡 保存下路径轨迹

楼主:
后续功能正在添加中,还请各位高手多指点

网友:
我在用Holux的M-87模塊,但海拔及速度很不準,不知道樓主有沒有這個情況.

网友:
我也要开始做个GPS定位的,不知道是用GPS芯片还是用GPS模块,楼主建议一下,或者用芯片的话用什么芯片比较方便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静止状态的话,海拔和航向角会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
楼主,怎么设置GPS模块的波特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还是采用默认波特率调试的,不过你可以通过截取软件命令的形式来获得命令代码的……

网友(2011-12-01):
回复 网友C:

龙丘的OLED12864
啥时候开放源代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你的要求现在上传OLED的源代码驱动:
声明:此代码为龙丘配套代码,我只是做了相应的移植,如作者觉得开源不妥,请联系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C:

OLED12864 ICCAVR (原文件名:Unnamed.jpg)

我用ICCAVR编译你的源码没有问题
用GCCAVR编译可以通过,但是花屏。我再看看,有动静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2-04-07):
顶下自己的老贴吧,悼念下逝去的ID

网友(2012-06-15):
俺觉得用ubox个D芯片强D~~~~~~

网友:
mark一下,留以后用。

网友(2012-11-12):
不错,马克一下留待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