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MSP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1-10-17):
最近才开始学MSP430 想问问CPU进入低功耗后是不是就完全停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主函数就停在那里了哦?
另外,我看别人写的键盘检测程序里面是先进入低功耗,然后等中断。中断来的时候并没有马上让CPU推出低功耗,而是进行了一些数值比较模式什么的。难道这些语句不需要CPU进行运算吗?
不好意思,实在是新手,请大家指点一下哈。。

网友:
有中断产生的时候MCU就被唤醒了,可以正常的执行代码。
中断处理程序中可以选择退出低功耗模式,这样中断函数结束之后就开始运行主程序了。
如果在中断中足矣完成你的任务,可以不退出低功耗模式,则中断函数结束之后MCU继续休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之前看键盘的程序不懂,原来中断时CPU就自动启动了。谢谢了哈~~

网友:
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人工唤醒才能继续使MCU运行

网友:
需要运算判断就启动CPU啦

网友:
低功耗有好几个模式,进入各个模式会关闭和保留相应的时钟,产生中断会从低功耗模式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