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磁传感器MAG3110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那位有用过飞思卡尔的地磁传感器MAG3110啊,读到三维磁值后如何来换算出方位和加速度啊?急,求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自己顶起来,高手们帮帮吗啊

网友:
地磁传感器只能判断方向,不能判断位置,加速度当然就更不可能了。
判断位置需要GPS,判断加速度要用陀螺仪或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方向是怎么判断的啊,能读到三维的磁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高手,指点一下啊,我卡到这动不了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地磁传感器只能判断方向,不能判断位置,加速度当然就更不可能了。
判断位置需要gps,判断加速度要用陀螺仪或加速度传感器。

有了3维的磁场强度值,结合地球磁力线方向,当然就可以判断方向了。当然,要精确点的话,最好结合当地经纬度,而且,前提是不能有别的磁场干扰。

网友(2012-06-25):
您好,我最近也在测试MAG3110,能否交流一下,我这也遇到一些问题

网友(2013-05-21):
若是车辆靠近这芯片,会有何变化吗?

网友:
这个是用来做指南针的么

网友(2014-01-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地磁传感器只能判断方向,不能判断位置,加速度当然就更不可能了。
判断位置需要gps ...

磁场最强的那个指示就是NS端吗。。。。

网友(2014-10-22):
最近也在看  磁导航的资料。请问各位大神用这个芯片能做导航吗?如何做,简单的解释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