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设计。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10-18):
本人最近设计个项目,需要4层板,以前一直画2层板,从来没有接触过4层,请问各位前辈从2层设计到4层设计都有哪些区别的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另外我还有几点具体问题:
1.4层板中打盲孔还是打过孔?那个盲孔是不是和过孔价格不一样?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2.中间层用正片还是负片?有什么具体区别?
3.中间层用正片铺Polygon用覆铜还是网格?
4.还有边界方面20H原则是什么?还是不需要处理,几个层一边大?我看了资料一头雾水。
5.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实用的资料介绍?

网友:
回楼上的部分问题:
1,强烈建议打过孔,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采用盲孔,过孔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还不容易出问题
2,中间层一般是电源和地,在protel和AD中默认显示是负片(似乎也可以设置成正片,没测试过),最终出的板子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
3,中间层不用敷铜,在AD中直接设置一下网络,到时候打个相同网络的过孔下去就连上了
4,“边界方面20H原则”这个我也不知道
5,实用的资料以前看过一本老虎工作室出版的protel的书,上下两册,很好用,但是AD的没怎么留意,主要是AD的是中文版,而且用protel多了也就熟了。

网友:
“边界方面20H原则”指的是电源平面比地平面内缩电源平面到地平面距离的20倍距离

网友:
怎么没人  回答 啊,想学4层板的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