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压力传感器bmp085读数不准确,上传源代码,求指正!!!

楼主(2011-10-18):
//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BMP085_ADD          0xEE

#define AC1_ADD          0xAA
#define AC2_ADD          0xAC
#define AC3_ADD                0xAE
#define AC4_ADD                0xB0
#define AC5_ADD                0xB2
#define AC6_ADD                0xB4
#define B1_ADD                0xB6
#define B2_ADD                0xB8
#define MB_ADD                0xBA
#define MC_ADD                0xBC
#define MD_ADD                0xBE

#define oss          3

/***************************************/
//毫秒延迟
/**************************************/
void msdelay(uint  num)
{
        uint i;
        for(i=0;i<num;i++)
                {
                while(bmp085_delay_1ms==FALSE);

                        bmp085_delay_1ms=FALSE;

                }
}

//读UT
long UT_READ(void)
{
        uchar cmd[1];
        uchar reg[2];
        long UT=0;

        cmd[0]=0x2E;

        IIC_Str_Write(BMP085_ADD, 0xF4, cmd, 1);

        msdelay(10);

        IIC_Str_Read(BMP085_ADD, 0xF6, reg, 2);

                UT=((long)reg[0]<<8)+reg[1];

        return UT;

}

//读UP
long UP_READ(void)
{
        uchar cmd[1];
        uchar reg[3];
        long UP;

        cmd[0]=0x34+(oss<<6);

        IIC_Str_Write(BMP085_ADD, 0xF4, cmd, 1);

        if(oss==0)
        msdelay(10);
        else if(oss==1)
        msdelay(13);
        else if(oss==2)
        msdelay(19);
        else if(oss==3)
        msdelay(3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0xF6, reg, 3);

                UP=(((long)reg[0]<<16)+((int)reg[1]<<8)+reg[2])>>(8-oss);

        return UP;

}

//定义参数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long UT;
        ulong UP;
        long P;
        uint T;
        int AC1;
        int AC2;
        int AC3;
        uint AC4;
        uint AC5;
        uint AC6;
        int B1;
        int B2;
        int MB;
        int MC;
        int MD;
} BMP085_Def;
BMP085_Def BMP085_DAT;

//参数计算,和规格书校正过好几遍,没发现啥问题
void BMP085_Calcu()
{
        long x1,x2,x3,B3,B5,B6,B7;
        ulong B4;
        x1 = (BMP085_DAT.UT - BMP085_DAT.AC6) * BMP085_DAT.AC5 / 32768;
        x2 = (BMP085_DAT.MC * 2048)/(x1 + BMP085_DAT.MD);
        B5 = x1 + x2;
        BMP085_DAT.T = (B5 + 8)/16;
        Current_temp=BMP085_DAT.T /10.0;

        B6 = B5 - 4000;
        x1 = (BMP085_DAT.B2*(B6 * B6/4096))/2048;
        x2 = BMP085_DAT.AC2 * B6/2048;
        x3 = x1 + x2;
        B3 = ((BMP085_DAT.AC1 * 4 + x3) << oss + 2)/4;
        x1 = BMP085_DAT.AC3 * B6/8192;
        x2 = (BMP085_DAT.B1 * (B6 * B6/4096))/65536;
        x3 = ((x1 + x2) + 2)/4;
        B4 = BMP085_DAT.AC4 * ((ulong)(x3 + 32768))/32768;
        B7 = ((ulong)BMP085_DAT.UP - B3) * (50000 >> oss);
        if(B7 < 0x80000000)
                BMP085_DAT.P = (B7 * 2)/B4;
        else
                BMP085_DAT.P = (B7/B4)*2;
        x1 =( BMP085_DAT.P/256)*( BMP085_DAT.P/256);
        x1 = (x1*3038)/65536;
        x2 = (-7357* BMP085_DAT.P)/65536;
        BMP085_DAT.P = BMP085_DAT.P + (x1 + x2 + 3791)/16;
        Current_press=BMP085_DAT.P /1000.0;

}

//BMP085整个运行函数
void BMP085_process(void)
{
        uchar reg[2];
        if(!Read_BMP085)
                return;
        Read_BMP085=FALSE;

//bmp085读寄存器
        IIC_Str_Read(BMP085_ADD, AC1_ADD, reg, 2);
                BMP085_DAT.AC1=((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AC2_ADD, reg, 2);
                BMP085_DAT.AC2=((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AC3_ADD, reg, 2);
                BMP085_DAT.AC3=((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AC4_ADD, reg, 2);
                BMP085_DAT.AC4=((u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AC5_ADD, reg, 2);
                BMP085_DAT.AC5=((u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AC6_ADD, reg, 2);
                BMP085_DAT.AC6=((u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B1_ADD, reg, 2);
                BMP085_DAT.B1=((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B2_ADD, reg, 2);
                BMP085_DAT.B2=((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MB_ADD, reg, 2);
                BMP085_DAT.MB=((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MC_ADD, reg, 2);
                BMP085_DAT.MC=((int)reg[0]<<8)+reg[1];

        IIC_Str_Read(BMP085_ADD, MD_ADD, reg, 2);
                BMP085_DAT.MD=((int)reg[0]<<8)+reg[1];

                BMP085_DAT.UT=UT_READ();

                BMP085_DAT.UP=UP_READ();

                BMP085_Calcu();

}

计算出来 温度:40.5度  大气压:50.12KP   求指正!!!!

楼主:
有用过它的吗,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急切等待中!!!

网友(2011-12-06):
我一直不知道EOC是怎么用的……我的值也不准确,不过更严重的是,我烧了他……诶,当时我在想EOC的问题。我当时以为转换没有完成,我就开始读数据了……楼主弄好了,也请公布下吧……

网友(2012-01-09):
我也在用做,不过我的在25度的时候是102.4KPa,问一下 “ #define oss   3”这个oss 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我的 oss 为 0

网友(2013-10-07):
我这有四个,每个值都不一样,相差比较大

网友(2013-11-17):
用了100多片,BMP085,唯一的问题是板子温度超过35度,气压显示就变成400多了,温度到25度左右,气压显示10042正常,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有好几个BMP085的板子,采集到的值都不对。the temperature is :50.9 'C
the pressure is :81949 Pa.这个值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