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LPC2132的低功耗(这ARM跑起来真费电啊,60mA)啊?最低能做到那少呢??能和430的低功

楼主(2011-10-18):
如题:看了很多的低功耗做法,但许多都是在430上实现了,现在想在ARM上弄弄,是否可行呢???

谁做过啊?指点一下,最低能做到多少??

网友:
跑得越慢,功耗越低。其他的措施效果都很有限。

网友:
ARM的功耗和msp430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arm的功耗和msp430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430的性能跟ARM也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网友:
用途都不一样。430做的事ARM都能做,反过来行吗?
想省电就多睡觉少干活。现在省电的不只是43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途都不一样。430做的事arm都能做,反过来行吗?
想省电就多睡觉少干活。现在省电的不只是430了。

430做的事arm都能做

不敢苟同。

楼主:
我平时把arm弄到掉电模式,现在最低测到500uA,但离周立功测试的49uA还查一大截呢

工作的时候是30mA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是不考虑供电的情况,430内核有什么事情是ARM内核干不了的?

430省电?我也不敢苟同,当430跑到20M以上的时候再说吧,现在我们还没谈到168M之类的。

举个例子:msp430G2231  220ua@1Mhz,确实省电
                       880ua@3.3Mhz,也还算省电。

但是,接下去呢?       1ma  @4Mhz,也能接受。
                       约6ma    @20Mhz。这个有点大了吧?

对比下ARM,懒得距离啦,看这里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241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USACH&bbs_id=9999    stm怎么都比430快吧,也就10ma。

纯属抬杠,没有任何其它意思,430/arm基本在两个不同的领域,没什么交集,没什么好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或许这位老兄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接触430了,没事就往430讨论区转转吧。在几年前出的F5系列的430可以跑到25MHZ,像你说的20MHZ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它的代码在编译的时候压缩的很低。现在又开始出6系列,这个我没玩过。你拿G2231和ARM比,干嘛不用G2231和ARM3比呢,这都是有些年头的东西了。你拿ARM7和F5438比比还能说明点问题。不过你要那么高速度干什么呢,不是每个项目的微控制器都要做一些快速分析的。你说的“30内核有什么事情是ARM内核干不了的?”,确实还真有些事情是ARM做不了的,我不多说,你就看看莫大的430讨论区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