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单线特征阻抗计算

楼主(2011-10-18):
gps用了无源陶瓷天线,要计算板子上的天线的特征阻抗以达到匹配

板子主要关键参数如下:
介电常数 4.2
介质厚度 1.6 mm

匹配阻抗  50欧姆

请问天线的线宽要设计成多少以达到50欧姆的效果匹配阻抗呢??

阻抗匹配软件我不会用。。。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
3q

貌似我的RF管脚封装宽度也就1mm,线宽画成 3mm 有难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长比较短的话,55mil也可以

网友:
想线细,用薄板。
0.8mm板线宽是1.5mm,0.5mm板是0.9mm。
知道为什么阻抗线一般都要4层板以上了吧,因为4层板可以把层叠厚度控制在10mil,这样50欧阻抗线宽度只需要17mil。

网友:
如果很短的话,随便多宽都可以。

网友:
4层板的层间距是可以指定的吗?还是有特殊规格?

网友:
双面板有两种布线方案,线宽3MM和0.8MM从中选一个即可。3MM无覆铜包围方案阻抗为50.39欧,0.8MM覆铜包围方案阻抗为51.00欧。推荐采用共面波导微波传输形式,即覆铜地包围线宽0.8mm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打算就用这种方法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是蛮基础的,掌握一下有好处!

网友(2011-12-20):
回复 网友B:

感谢下你的资料,我之前做了块带GPS的板子,说2层板做50ohm的阻抗,Trace要好几mm,被迫做了4层的,觉得有点浪费。看了你的资料后,也没必要做4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