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可以单行滚动吗?

楼主(2011-10-18):
各位工程师们,可以吗?

网友:
lz,你如果不系统的学习,把基础打好的话,你将永远问些小儿科的问题,或本身有问题的问题。

“1602液晶可以单行滚动吗?”当然可以了!
其实上面的命令是整屏显示左移,不是单行滚动!

“滚动”的概念是是个大的概念,左、右、上、下的移动,都可以叫做“滚动”。通常LCD控制器内部的命令都是基本的操作命令,许多显示的效果还要靠程序的编写去实现。

我教材中,在8*8的LED点阵上实现一个向上运动的箭头,就是实现滚动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后面的练习中还要求做字符的水平移动(在本栏内可以找到我贴的参考代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7837&bbs_page_no=1&bbs_id=1003,“08年嵌入式系统与单片机课程(实验一、二、三、四、五讲义、实践操作测试复习纲要、期末笔试复习纲要) 以及必要的指导(部分参考代码)【恢复】”的7楼)

如果你掌握了核心思想和方法,LCD显示的各种效果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你如果不系统的学习,把基础打好的话,你将永远问些小儿科的问题,或本身有问题的问题。
“1602液晶可以单行滚动吗?”当然可以了!
其实上面的命令是整屏显示左移,不是单行滚动!
“滚动”的概念是是个大的概念,左、右、上、下的移动,都可以叫做“滚动”。通常lcd控制器内部的命令都是基本的操作命令,许多显示的效果还要靠程序的编写去实现。
我教材中,在8*8的led点阵上实现一个向上运动的箭头,就是实现滚动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后面的练习中还要求做字符的水平移动(在本栏内可以找到我贴的参考代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7837&bbs_page_no=1&bbs_id=1003,“08年嵌入式系统与单片机课程(实验一、二、三、四、五讲义、实践操作测试复习纲要、期末笔试复习纲要) 以及必要的指导(部分参考代......
马超哥责之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马老师如此负责的老师真是太好了 可惜没有遇见啊 人生一大遗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马老师说的很全面了
就是不能像12864那样 像素一行一样的滚动
只能字一行一行 或者 一列一列的滚动

网友:
如果使用1602滚屏命令,整屏都会滚动,所以要实现单行滚动需要变相的方法,就是在程序上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详细的讲解一下吗?

网友:
数码管也可以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会,就是1602液晶,我看到的资料是整屏滚动,没有单行滚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