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老片27c512有替代么?

楼主(2011-10-18):
同事的一个仪器坏了,里面有27C512和89C52,问我有没代换的,因为没有做过,我不能想当然的回答,特此发问。

想了一下下列代换,
89c52 >> 89s52 不过听人说C52也是可以擦写几次的。是不是不必代换。
27C512 >> 28C512 or 29C512

有搞过的朋友请指教。多谢!

网友:
SST28 系列的。

网友:
找E系列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e系列就可以了~~

楼上两位说的是不是一个事情,28不就是eeprom么?

不知道时序和延时上面有没差异,可以直接代换么?

网友:
27c512芯片好解决,89s52坏了,里面的控制程序怎么办?估计27c512里面也有程序或是数据吧

网友(2011-11-26):
楼上的正是我的疑问,27512坏了,里面的只读程序怎么办啊  512应该是KB吧 512KB 紫外线擦除。89s52这个倒是换上就行,然后从27512读入程序,从外部读入数据,和内存差不多。我只有27128,不知道你要不?

网友(2012-02-01):
89C52.。。。。。程序是存在27C512里面的。这89C52大约可以用现在能买到的C52直接换,27C512要是坏了,你的程序也没了,换了估计也没用。

网友:
c52,c512都有程序的。如果没有原装程序,坏任意一个你也搞不成。

网友:
27C512是64KB的紫外擦出ROM,不过好像也有W27C512这样没有窗口的。
虽然可以用28C512或者29C512替代,但是要注意和27C512的引脚定义是略有不同的。
27C512可以用通用编程器读出其中的数据,单片机的话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