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 谈谈 CPLD 和FPGA 的区别 一人一点 攒积起来 学习!!!

楼主(2011-10-18):
我先来 价格 不一样 哈哈

网友:
cpld的是eeprom烧写的 烧写一次可以反复上下电使用
fpga是基于sram的,下电后再上电逻辑回到初始状态 需要重新编程使用啊

网友:
构造不一样,EEPROM构成bit以及SRAM构成bit。不过现在不能这么区分了。

网友:
CPLD便宜些,擦写次数有限,适合量产

网友:
名称不一样

网友:
除了基于硅片一样,其他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LD是低端的,FPGA是高端点的

网友:
四个字母!

网友:
研究FPGA的多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基本结构差不多,fpga 比cpld 多了很多特殊应用,如ram,dll,等,应用场合不同,基本上能用cpld的地方,fpga能胜任。成本cpld占优,cpld 一般用在代替74系列上

网友:
一个是粗颗粒,一个是细颗粒。一般来说在CPLD上做可以不考虑时延问题,在FPGA上可不行。你可以在仿真界面看到这些问题,要好好优化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