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发烫总结

楼主(2011-10-18):
前段时间做电子时钟,发现一个ds1302发烫的故障,网上搜索了很多,总算是解决了,把我从网上查到得总结分享一下:
1.假货或者质量不好的产品,有时候上电之后会特别特,解决方法是换原装芯片,我的就是这个原因发烫的
2.没有接0.1uF电容,也有可能会发烫
3.注意1脚接5v,8脚接电池,网上有些中文数据手册翻译的是错的,看了英文原版的确定的
4.代码bug,代码的时序不对也可能发热,要注意检查

另附:网上看到有人晶振那里接了两个6pF电容到地,其实不是这样的,数据手册里说的是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晶振本身的参数,不需要另外接

新手发帖,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希望高手指点下,虚心求教,共同讨论

网友(2012-01-06):
mark,我的也是发烫

网友A:
我的一直不跑,郁闷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发烫的情况

网友:
准备用DS1302 MARK

网友(2013-03-25):
.注意1脚接5v,8脚接电池,这个最靠谱

网友:
多谢经验分享!提前学习了

网友(2013-05-07):
vcc1加限流电阻(1K)可以积解决发热情况

网友(2013-07-03):
我做的一开始会烫,可是烫一会儿以后就不会了,诡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直不跑,郁闷

你的芯片是不是坏了啊?或者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晶振电容那个问题,不是你理解的那样。
DS1302内部振荡器的设计是按照6pF晶体来的,国内多是12.5pF的晶体,因此需要串一个6pF左右的电容来让他更准。

please consult Application Note 58, “Crystal Considerations with Dallas Real Time Clocks."

网友(2013-08-31):
预防针打的好

网友:
没有用过,顶一下吧

网友:
"另附:网上看到有人晶振那里接了两个6pF电容到地,其实不是这样的,数据手册里说的是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晶振本身的参数,不需要另外接"

我做的不是这样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4-11-20):
你好,我买了块stm32的开发板,上面用的就是ds1302,但他是1脚接电池,8脚接5V哦,也能正常用呢,怪事
3.注意1脚接5v,8脚接电池,网上有些中文数据手册翻译的是错的,看了英文原版的确定的

网友(2014-12-24):
8脚有充电功能,1脚没有。两个谁电压高谁供电。所以接反了也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