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s3c2440 不知道怎么,提示是进入了异常模式下。cpu不能运行一条指令

楼主(2011-10-18):
具体启动代码如下:
        IMPORT        main
        IMPORT        close_watch_dog
        IMPORT        clock_init
        IMPORT        memsetup
        IMPORT        copy_steppingstone_to_sdram
        IMPORT        CopyCode2SDRAM
        ;IMPORT nand_init
        ;IMPORT nand_read
        ;IMPORT RdNF2SDRAM
        IMPORT init_irq
        IMPORT IRQ_Handle
        IMPORT led

        AREA        Init,CODE,READONLY;申明代码段
        ENTRY        ;程序入口
        CODE32        ;声明32位ARM 指令

    b   Reset

;@ 0x04: 未定义指令中止模式的向量地址
HandleUndef
    b   HandleUndef

;@ 0x08: 管理模式的向量地址,通过SWI指令进入此模式
HandleSWI
    b   HandleSWI

;@ 0x0c: 指令预取终止导致的异常的向量地址
HandlePrefetchAbort
    b   HandlePrefetchAbort

;@ 0x10: 数据访问终止导致的异常的向量地址
HandleDataAbort
    b   HandleDataAbort

;@ 0x14: 保留
HandleNotUsed
    b   HandleNotUsed

;@ 0x18: 中断模式的向量地址
    b   HandleIRQ

;@ 0x1c: 快中断模式的向量地址
HandleFIQ
    b   HandleFIQ
;******************************************************
Reset
        ldr        sp,=1024
        bl        close_watch_dog
        bl        led  ;这是我在关闭看门狗后用led作为信号,但是没有运行到这里。 led函数确定是之前我运行过的代码。
        bl        clock_init
        bl        memsetup
        ;bl        nand_init
        ;BL RdNF2SDRAM
                                                            ;@将NAND Flash中地址4096开始的1024字节代码(main.c编译得到)复制到SDRAM中
                                            ;@nand_read_ll函数需要3个参数:
        ldr     r0,     =0x30000000     ;@1. 目标地址=0x30000000,这是SDRAM的起始地址
        mov     r1,     #4096           ;@2.  源地址   = 4096,连接的时候,main.c中的代码都存在NAND Flash地址4096开始处
        mov     r2,     #16*1024           ;@3.  复制长度= 2048(bytes),对于本实验的main.c,这是足够了
        bl        CopyCode2SDRAM

            msr cpsr_c, #0xd2       ;@ 进入中断模式
    ldr sp, =0x31000000     ;@ 设置中断模式栈指针

    msr cpsr_c, #0xdf       ;@ 进入系统模式
    ldr sp, =0x34000000    ; @ 设置系统模式栈指针,

    ldr lr, =ret_initirq    ;@ 设置返回地址
    ldr pc, =init_irq       ;@ 调用中断初始化函数
ret_initirq
    msr cpsr_c, #0x5f       ;@ 设置I-bit=0,开IRQ中断

    ldr lr, =halt_loop      ;@ 设置返回地址
    ldr pc, =main           ;@ 调用main函数
halt_loop
        b        halt_loop

HandleIRQ
    sub lr, lr, #4                 ; @ 计算返回地址
    stmdb   sp!,    { r0-r12,lr }  ; @ 保存使用到的寄存器
                                   ; @ 注意,此时的sp是中断模式的sp
                                   ; @ 初始值是上面设置的4096

    ldr lr, =int_return            ; @ 设置调用IRQ_Handle函数后的返回地址
    ldr pc, =IRQ_Handle            ; @ 调用中断分发函数,在interrupt.c中
int_return
    ldmia   sp!,    { r0-r12,pc }^ ; @ 中断返回, ^表示将spsr的值复制到cpsr
        END

我看很久没看出问题,在ADS1.2 编译环境下编译的,不知道是否是ads1.2的环境下设置有问题。其截图如下
我的开发板是mini2440 开始我用vivi选a把bin问价下载到nand 也是没有运行。在ads的R0 base下设置成0x30000000  后来用axd调试下载到nor中 改成了0x0

跪请高手们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