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如何两层模块中共用申请的内存区? 多谢

楼主(2011-10-18):
请教一个问题, 如何两层模块中共用申请的内存区? 多谢

module top()

reg【7:0】 mem【0:1023】

bottom bm(.bmem); //?????

endmodule

//////////////////////////////////
module bottom(input bmem) //??????
// 不知道该如何声明共享来内存区

endmodule

网友:
Xilinx公司的FPGA,可使用双口块存储器

楼主:
谢谢, 穷人只用的起altera

网友:
altera的FPGA也有啊

网友:
在一个module中做双口ram,自己用一口,引出另一口给另一个module用。

或者单独做一个双口ram的module,两口分别接两个module。

推荐第二种方法。

网友:
不推荐两个模块同使用一个RAM.除非两个模块在写操作时间上分开.
除非要用,把RAM的读写能使和地址单独成一个模块,在这个新增的模块中,把上述两个模块读写信号进行合并处理(至于冲突时优先级,自己根据情况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