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之“这是个啥电机,如何控制”,脱了依附,又慌,又黑

楼主(2011-10-18):
拆了一个电机,但是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玩意,大家看看,能给出个标准名字不,要是有点儿资料那就万分感激了!
知道的说说原理,电机优缺点,如何控制 呵呵! 上图图了!!!

网友:
无刷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A:
交 流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 流永磁同步电机

这个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交 流永磁同步电机
这个对。

啊?这么小的电机也用交流驱动

网友:
这个不是交流步进电机,准确的名字叫:“永磁爪极式步进电机”驱动方式和普通的步进电机一样
这种电机的步距角比较大好像是几十度吧,具体的参数忘了

楼主:
回复1楼:这个的确无刷!
回复2楼:不是步进电机吧;
回复3,4,5楼:我比较倾向于这个答案,2个绕组是不是说明是 特制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拆解像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
看来还是没有定论啊。跟着迷茫。
个人觉得像步进电机。无刷那是肯定的。

楼主:
大家继续讨论  我先下班 晚上 再来 讨论!

网友:
步进电机+1

网友:
同步电机,以前会转的那种天线用的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2

网友:
软驱的进给电机就这结构,那是四根线,三根线加移相电容的算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
我猜是步进电机

网友:
感觉不是步进电机。。。

网友:
什么也不说了,上点资料,我以前做过这个,所以这个不会错,就是“永磁爪极式步进电机”

网友:
是步进电机,我公司有类似的,那个轴可以伸缩的,两头都有很小的轴承,像步进电机一样通电就可以控制轴的伸缩。你那个电机拆了可能就已经失磁了。

楼主:
看来 属于步进电机了
回复 18楼:你那个电机拆了可能就已经失磁了  ???

解释一下下!

网友(2012-01-31):
我们公司用过这种类型的交流爪极同步电机,步进电机也是有这种的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
该电机有驱动电路吗?

网友D(2013-08-10):
同步电极,程控电扇的摇头电机一般用这个

网友:
n年前我也拆过一样的,可是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也不太了解

网友:
两相步进电机吧,光驱寻道丝杆上接的就是这种,虽然我没拆过,但是我猜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电极,程控电扇的摇头电机一般用这个

没拆过 那种风扇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5628-1-1.html

到我这里下载图纸,看,那里有驱动资料的, ...

看到资料了  好多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拿个铁试试就知道了。

这个充磁和其他的不同。一般磁铁,大家可能看到的几十S  N  ,而这个转子  是有 ...

恩 等用的时候 在想办法测试吧  现在那个电机在吃灰  应该不会用了!

网友:
这么小的步进电机还带轴承。

网友(2013-09-30):
这两天我刚拆了个电机,里面结构和楼主的一样一样的,是用24V 50Hz交流驱动的,有个启动电容,我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也能驱动,但失步很严重,只能以100Hz以内的频率驱动

网友:
同步电机和步进电机本质上无区别。只不过步进电机一般通脉冲,同步电机通正弦。

网友:
介是爪极式同步电机.....w我们公司做这个

网友:
有点像测速电机,做转速反馈用的。

网友(2014-10-10):
长知识了

网友:
很好吃的样子。。

网友:
小时候玩过这种电机,直接加在220上,妥妥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 流永磁同步电机

同意

网友:
微波炉定时器电机是一个线圈的,跟这个很像

网友(2014-12-04):
步进电机。。

网友:
爪极式同步电机,第一次听说

网友:
爪极式同步电机或者叫交流同步电机    这种电机 常用的都是带减速齿轮的。 比如风扇上转向,油烟机的开门电机等。

网友:
有点和微型吊扇的差不多。

网友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35511-1-1.html
比较倾向交流同步电机,之前发过一个帖子问过大家。也是4根线,24V交流让它转起来了,需要电容。不过没拆开看内部结构。
编辑原因 改错别字

网友:
100%步进电机

网友(2015-03-24):
高手大概说一下这种电机的工作原理吧,看他的绕线方向感觉磁极排布可能很有学问

网友(2015-10-17):
怎么觉得像是同步电机呢

网友(2018-06-20):
这一看就是类似控制电风扇扇叶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