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MC5883数据锁死问题

楼主(2011-10-18):
刚开始搞这颗芯片,发现通讯后总有问题,还在研究过程中。碰到一个棘手的事情,在便宜到某个角度的时候,状态寄存器是0X13(手册上没有这个数值的介绍),X\Y\Z轴数据都不变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正常情况:
78 a0 00 -00078 -00186 -00065 01 H 4 3
78 a0 00 -00078 -00180 -00067 03 H 4 3
78 a0 00 -00078 -00185 -00066 03 H 4 3
78 a0 00 -00078 -00185 -00065 01 H 4 3
78 a0 00 -00078 -00185 -00066 01 H 4 3
78 a0 00 -00078 -00185 -00066 03 H 4 3
数据锁死情况:
78 a0 00 -00077 -00185 -00067 13 H 4 3
78 a0 00 -00077 -00185 -00067 13 H 4 3
78 a0 00 -00077 -00185 -00067 13 H 4 3
78 a0 00 -00077 -00185 -00067 13 H 4 3
78 a0 00 -00077 -00185 -00067 13 H 4 3

网友:
我遇到过,原来是我的IIC通讯有问题,就是在连续读数据时的最后一个数据读到之后不能发应答信号,应该发非应答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再查一下IIC通讯程序,可能是我的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