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自己买套仪器用,各位大大多给点意见和建议。

楼主(2011-10-18):
台式万用表初步选定胜利VC8145B 4位半台式数字万用表,信号发生器初步选定安泰信 ATF20B DDS数字合成函数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初步选定ADS1102CML双通道7寸彩屏。本人是个业余单片机爱好者,以上设备为自用。请各位大大给以点评或有同等价位更好的推荐。谢谢大家。

楼主:
二手的有没有可靠的渠道,担心出问题了没有售后变成废铁了。

网友:
你买的那回复【2楼】mxfahm
二手的有没有可靠的渠道,担心出问题了没有售后变成废铁了。

你买的这几样东西比二手的还不可靠

网友:
不建议一下就拉个清单买全了仪器,楼主说自己是单片机爱好者,要先考虑下自己常玩的信号的性质,比如电压,频率范围,再确定仪器的指标。用到了再买,以防不够用或者用不上吃灰,毕竟仪器是烧钱的大头了。

楼主:
谢谢3楼和4楼两位大大的忠告,可以推荐一个二手可靠的渠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建议你去买二手的洋鬼子货,坚决不赞成买国产的新机

同意

网友:
优利得的怎么样?给外商做了不少贴牌的。

我很好奇,测量仪器买二手的风险不是很大吗?谁知道最后一次校准是什么时候,现在又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
到http://bbs.38hot.net/这里蹲守,能淘到好东西

网友:
万用表是必须的,推荐Fluke的F15,不是很贵,信号发生器用处不大,确实需要可以用CoolEdit生成从音频口输出,幅度不够自己可以放大,示波器可以买个虚拟的很便宜的那种,一般使用都够了,既然是爱好就要有DIY的精神,缺什么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提高自己。

网友:
你既然是业务爱好者,个人认为你没必要一次性买全这些东西,有的是可以通用的,比如说手持的示波器里面就有示波器功能和万用表功能,你没必要分开买,浪费钱。不过这只是我个人建议,看你自己的经济实力了,呵呵

网友:
还有你买这些东西,首先要考虑到的是自己要的参数要求,技术指标,你只是单纯的说出买的东西,我们怎么给建议是吧

网友:
楼主如果对优利德兴趣可以和我联系我,可以提供资料给你

网友:
现在手里还只有个几十块钱的万用表呢,什么时候有钱了也去弄个示波器

网友:
单片机爱好者,可以说,lz选择的三款仪表除去示波器偶可一用,其它基本没意思。
爱好者一般以跑通程序为主要目标。比如调试I2C接口,主从间的信号基本都可以通过程序了解,偶尔不能确定线路上有否信号,测量运行中的SDA口的直流电压,看是Vdd的百分之多少,就可知道动还是没动。不必非要在示波器屏幕上看见变化的脉冲。而量直流电压,50元的杂牌万用表就足够了,甚至20元的都没问题。

电源倒是该配上低压、精度高些的,以便检查系统的低功耗特性等。

网友:
楼主示波器买了吗,我也想买一台,用途和你差不多,不知道二手进口的好,还是全新国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