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性电源如何根据直流输出要求确定变压器的参数?

楼主(2011-10-18):
如题
新进的公司要做多路输出线性电源给仪器供电,自己虽然业余也做过电源,但都是别人给定了各种参数
现在要从头自己做,不知道如何确定变压器的参数。

已经确定直流输出的电压和电流,
如何确定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电压和电流,初次级绕组的线径和匝数
因为线性电源的效率较低,是否变压器的输出功率=直流功率/0.3~0.4(线性电源效率)?

另外,定制变压器的时候,只要给出变压器总功率、初次级交流电压和电流要求即可,还是要同时给出初次级的线径和匝数?
谢谢。

楼主:
顶一顶,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别忘记考虑市电下降10%也就是220-22=198以及上升10%也就是220+22=242这个范围内输出的电压能满足后级整流滤波后的稳压电路的输入电压范围要求~

网友:
用橋式整流,而已经确定直流输出的电压Vo和电流Io,則Po=Vo×Io (W 瓦) ,負载 Ro=Vo/Io (Ω),以下是效率1/1.55 最高的情形:
Pin=1.55 Po  (VA 二次侧伏安值), Vin=0.89 Vo (Vrms 二次侧电压) ,Rs=Ro ×5~8% (二次侧直流电阻加上整流器內阻),
以上为在下研技,恐有5%誤差,如果Rs再降低时效率迖到1/1.7 而Iin=2.2Io只浪費空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