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自制机子)加工圆形效果很差,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会失步,结果圆加工到象限点的

楼主(2011-10-19):
请问,是步进电机就是这样么?第一次用步进,有高手来解答一下么?

网友:
对Y轴润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上 自制雕刻机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有不良竞争分子常来搞破坏么?

楼主:
郁闷,坛内这么冷清?没人来指教一下?

网友:
是有规律还是无规律,上传个加工后的拍的图上来给前辈们帮你分析分析嘛(我也是新手),究竟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ArtCAM 2008试过生成不同的刀路文件都会影响加工圆的(我也在学习当中、、、),雕刻一个圆的变成是多边的了!呵呵

网友:
上雕刻效果图看看

我的一台非AM的开始也有时不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安装和驱动器上下手解决掉了(算解决了吧,我把XY对调,好了很多)。

网友:
会被卡死么?

楼主:
谢谢楼上的,问题找到了,呵呵,二手的步进电机,质量不好,有点退磁了,买了三个新的步进,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