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点阵的显示为什么不够亮?

楼主(2011-10-19):
我的点阵的显示为什么不够亮?

楼主:
晚上看着还行,到了白天根本看不清楚,Z1 Z2是双色点阵,是不是驱动太小,怎么改啊,我看见又说价2803的但是怎么加?

网友:
你现在的接法是射随,用在这个地方驱动方式不合适,这需要把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把S8050换成S8550吧。。。
记得在基极(b)上串上一限流电阻,如1K。上拉的10K电阻可以不要。

另,记得把CE对调接。(编辑原因:增加文字)

楼主:
是改成这样吗?

网友:
改成这样子比上面的好多了  呵呵  NPN  就是改成 PNP 了
基本都是这样子用法的

楼主:
就是啊看,是我没把三极管用好,总是不太亮,看不清。我自改改看看效果!

网友:
把R5—R16去掉,不会烧管子的,再者就是把电源电压提高,在保证不闪前提下把每一行的扫描时间加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加个上拉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ATMEGA8的话还需要在三极管的b端加上拉吗?不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R5-R8 R11、R12、R15、R16电阻去掉吧,这样会引起亮度不均匀,为什么?自己分析下就知道了。。。

限流电阻就串在595的输出口上。

网友:
在点阵前面加上滤光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