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替代LTC3780的Buck-Boost芯片?

楼主(2011-10-19):
想DIY一个车载稳压电源,输入6~24V,输出12V,电流10A。看到LTC3780和LTC3789十分合适,不过太贵啦,要接近30元/片。

有没有替代此芯片的便宜东东?谢谢

网友A(2011-11-22):
ltc1871可以,5元左右一片

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大电流SEPIC控制?

网友:
使用车12V电源升19.5V,供联想y460。实测充电时2.8A.效率能在90以上%左右

楼主:
你做的升压啊,我想做SEPIC,车载电瓶输入,输出12V,电流想做到8A以上。

回复 网友A:

使用车12v电源升19.5v,供联想y460。实测充电时2.8a.效率能在90以上%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车12v电源升19.5v,供联想y460。实测充电时2.8a.效率能在90以上%左右

话说有没有更好地boost方案推荐,10V,升12V,电流10A

网友B(2018-01-10):
引用 网友A:
ltc1871可以,5元左右一片

和LTC3780有什么区别?感觉性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LTC3780有什么区别?感觉性能差不多

一个升压,一个四开关升降压,3780驱动能力也很强劲,强调成本,别用凌特,追求性能,就别想着低成本。

网友:
SC8802,就是封装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