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IFO IP 问题,full 和 almost_full及写入个数wr_data_count 对应问题。

楼主(2011-10-19):
刚学习XILINX FIFO ,调用FIFO IP,数据宽度位16位,数据深度为16(实际为15),只写FIFO,不读FIFO。配置full、almost_full、wr_data_count 作为输出。
仿真波形如下。为什么full为1时写入个数为14 ? full=1后,可以继续写一个数据?按照我的理解,当出现full为1时,写入的数据的个数应该是15才对啊,而且之后不允许在写入数据吧?

///////////////////////////////////////////////////////////////////////////////////////////////////////////////////////////////////////

module FIFOT(
        ce,
        clk,
        full,
        almost_full,
        wr_data_count
    );
input ce;
input clk;
output full;
output almost_full;
output[4:0] wr_data_count;
reg wr_en=0;

reg [15:0]din;
reg [4:0] counter=1;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if(ce==1)begin
                wr_en<=1;
                din<=counter;
        end
end

fifo fifo1(
  .wr_clk(clk), // input wr_clk
  .rd_clk(rd_clk), // input rd_clk
  .din(din), // input [15 : 0] din
  .wr_en(wr_en), // input wr_en
  .rd_en(), // input rd_en
  .dout(), // output [15 : 0] dout
  .full(full), // output full
  .almost_full(almost_full), // output almost_full
  .empty(), // output empty
  .almost_empty(), // output almost_empty
  .rd_data_count(), // output [3 : 0] rd_data_count
  .wr_data_count(wr_data_count) // output [3 : 0] wr_data_count
);

endmodule

仿真结果如上图。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使用的环境为ISE 13.2。

楼主:
在线等啊,各位前辈!!

楼主:
问题在“太阳”前辈的指导下已经解决。问题的原因:实际操作时,需要有一个clk的时间来停止写入。解决方法,通过验证wr_code_count的数据或者full+1给出真正的写完成信号。再次感谢“太阳”前辈。

网友(2011-11-23):
显然,你的解决方法是错的,不是FULL早出现了,而是wr_code_count的延迟在wr_clk时钟域中为一个时钟周期,在rd_clk时钟域中,也就是rd_code_count的延迟为3个时钟周期,官方文档上有详细描述,想再多了解一点可以去看看异步FIFO是怎么设计的,空满标志的产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