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陀螺仪旋转了90度,计算出来姿态旋转只有30度

楼主(2011-10-19):
如题…L3G4200D 输出 采样率250Hz 即周期0.004s
然后 :Degree = data * 8.75 / 1000 * 0.004
把Degree带入四元数算法,计算周期250Hz
得到的值如题…比如z轴实际转动90度,数据只显示30度 ,X Y轴类似。
可能的原因1:因为sprintf转换三个浮点数成字符串,DMA输出到串口。会不会是sprintf太耗时间导致计算周期达不到250HZ
可能的原因2:stm32振荡器设置有问题,系统频率不是72MHz(串口能正常通讯怎么解释?)
可能的原因3:传感器的寄存器设置有问题(L3G4200D设置应该注意什么?)

我用定时器测出来算法耗时(假设系统时钟正确)

陀螺仪加速度提取 200us
四元数据计算 587us
(不包括浮点转换为字符串输出的时间)

四元数纯浮点计算,加起来还不到1ms 用的是自己网上收集的快速三角,反三角,平方,开平方 math.h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唉…课多没时间去测试,中午不睡觉了…

网友:
直接积分  呢?

是不是 四元数据  算法有问题?

楼主:
直接积分没试过。。
系统时钟没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rt_kprintf()
sprintf转换三个浮点数 用了300~500us不等,这个不足以影响系统。
但是如果转换完成后输出,马上就变成 7749us 至8065 us

yaw =   2.3   roll =   4.2   prith =  -3.4
姿态计算 耗时: 7749 us

yaw =   2.3   roll =   4.2   prith =  -3.5
姿态计算 耗时: 7704 us

yaw = -151.6   roll = -120.8   prith = -52.5  //角度偏差大的时候sprintf转换更耗时
姿态计算 耗时?8065 us

7.7ms 已经大大超过整个系统周期4ms了
看来我要早点写好发送线程,丢掉串口助手了,不能再用rt_kprintf做输出了

但是就上面的时间测试来说,数据采集,初步的滤波 ,然后单精度计算四元数,用STM32可以做得很好,整个过程不超过1ms
不知道卡尔曼滤波加上之后如何。我预计应该在1ms内能完成卡尔曼滤波的计算。
如果都可以做到,全单精度浮点计算,用STM32是没什么压力,只做姿态的话,应该可以上500HZ。

以下是测试的源代码

start_measure_time();          //开始计时
#ifdef print_posture
                if(acc.count % 16 == 1)                                                                          //调试时输出数据
                {
                        sprintf(f_buf1, "%5.1f ", final_angle.fYaw  *180/ONE_PI);
                        sprintf(f_buf2, "%5.1f ", final_angle.fRoll *180/ONE_PI);
                        sprintf(f_buf3, "%5.1f ", final_angle.fPitch*180/ONE_PI);
                        rt_kprintf("\nyaw = %s  roll = %s  prith = %s ", f_buf1, f_buf2, f_buf3);
                }
#endif

mb_temp = (int)stop_measure_time();    //结束计时
rt_kprintf("\n姿态计算 耗时:%5d us",mb_temp);
        }

网友:
rt_kprintf默认是轮询发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那么花时间。是不是缓冲不够了,所以在等发送完成?

网友:
想问一下LZ  怎么配置l3g4200的 我现在可以读写 读ID也是0x43 但是读三轴数据的时候 就是不会变化 无论我怎么动板子!
求解啊!!!

网友:
你应该是直接用serial.c的吧?
初始化rt_serial_init()时,dev->flag有没有RT_DEVICE_FLAG_DMA_TX?

楼主:
是的,有没有就不知道了,我没有看过太多关于rt-thread的源码。
我就直接用rt_kprintf输出,其他的没有关注。
我已经将数据改成用结构体输出了,用USART2发送,没有注_册设备,用的是中断的方式。这样做方便和我的以前做的上位机通信。每帧数据32字节,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上位机可以绘图,这样观察数据好一些,也不会有延迟。中午回去我看一下DMA,换成DMA发送就更好了。

网友:
serial.c的串口初始化函数rt_serial_init()是由你调用的,dev结构体是你初始化传进去的,你怎么说不知道有没有……
只要rt_serial_init()传进去的dev->flag带有RT_DEVICE_FLAG_DMA_TX标志,就会启用DMA发送模式,如果没有就是轮询。

网友:
专业提供 ST InvenSense 各种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