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错误输出汉化

楼主(2011-10-19):
使用keil软件编译程序时出现各种各样让人无语的错误都是正常的,一直饱受折磨呢,这是我找到的最经典的keil编译错误解释资料,不知道是出自哪位牛人之手呐!特别是下面的“C 编译器错误信息中文翻译”超级有用啦

C 编译器错误信息中文翻译
Ambiguous operators need
parentheses
不明确的运算需要用括号括起
Ambiguous symbol ``xxx``
不明确的符号
Argument list syntax error
参数表语法错误
Array bounds missing
丢失数组界限符
Array size toolarge
数组尺寸太大
Bad character in paramenters
参数中有不适当的字符
Bad file name format in include
directive
包含命令中文件名格式不正确
Bad ifdef directive synatax
编译预处理ifdef 有语法错
Bad undef directive syntax
编译预处理undef 有语法错
Bit field too large
位字段太长
Call of non-function
调用未定义的函数
Call to function with no
prototype
调用函数时没有函数的说明
Cannot modify a const object
不允许修改常量对象
Case outside of switch
漏掉了case 语句
Case syntax error
Case 语法错误
Code has no effect
代码不可述不可能执行到
Compound statement missing{
分程序漏掉"{"
Conflicting type modifiers
不明确的类型说明符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要求常量表达式
Constant out of range in
comparison
在比较中常量超出范围
Conversion may lose
significant digits
转换时会丢失意义的数字
Conversion of near pointer not
allowed
不允许转换近指针
Could not find file ``xxx``
找不到XXX 文件
Declaration missing ;
说明缺少";"
Declaration syntax error
说明中出现语法错误
Default outside of switch
Default 出现在switch 语句之外
Define directive needs an
identifier
定义编译预处理需要标识符
Division by zero
用零作除数
Do statement must have while
Do-while 语句中缺少while 部分
Enum syntax error
枚举类型语法错误
Enumeration constant syntax
error
枚举常数语法错误
Error directive :xxx
错误的编译预处理命令
Error writing output file
写输出文件错误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表达式语法错误
Extra parameter in call
调用时出现多余错误
File name too long
文件名太长
Function call missing )
函数调用缺少右括号
Fuction definition out of place
函数定义位置错误
Fuction should return a value
函数必需返回一个值
Goto statement missing label
Goto 语句没有标号
Hexadecimal or octal constant
too large
16 进制或8 进制常数太大
Illegal character ``x``
非法字符x
Illegal initialization
非法的初始化
Illegal octal digit
非法的8 进制数字
Illegal pointer subtraction
非法的指针相减
Illegal structure operation
非法的结构体操作
Illegal use of floating point
非法的浮点运算
Illegal use of pointer
指针使用非法
Improper use of a
typedefsymbol
类型定义符号使用不恰当
In-line assembly not allowed
不允许使用行间汇编
Incompatible storage class
存储类别不相容
Incompatible type conversion
不相容的类型转换
Incorrect number format
错误的数据格式
Incorrect use of default
Default 使用不当
Invalid indirection
无效的间接运算
Invalid pointer addition
指针相加无效
Irreducible expression tree
无法执行的表达式运算
Lvalue required
需要逻辑值0 或非0 值
Macro argument syntax error
宏参数语法错误
Macro expansion too long
宏的扩展以后太长
Mismatched number of
parameters in definition
定义中参数个数不匹配
Misplaced break
此处不应出现break 语句
Misplaced continue
此处不应出现continue 语句
Misplaced decimal point
此处不应出现小数点
Misplaced elif directive
不应编译预处理elif
Misplaced else
此处不应出现else
Misplaced else directive
此处不应出现编译预处理else
Misplaced endif directive
此处不应出现编译预处理endif
Must be addressable
必须是可以编址的
Must take address of memory
location
必须存储定位的地址
No declaration for function
``xxx``
没有函数xxx 的说明
No stack
缺少堆栈
No type information
没有类型信息
Non-portable pointer
assignment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赋

Non-portable pointer
comparison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比

Non-portable pointer
conversion
不可移动的指针(地址常数)转

Not a valid expression format
type
不合法的表达式格式
Not an allowed type
不允许使用的类型
Numeric constant too large
数值常太大
Out of memory
内存不够用
Parameter ``xxx`` is never
used
能数xxx 没有用到
Pointer required on left side of
->
符号->的左边必须是指针
Possible use of ``xxx`` before
definition
在定义之前就使用了xxx(警告)
Possibly incorrect assignment
赋值可能不正确
Redeclaration of ``xxx``
重复定义了xxx
Redefinition of ``xxx`` is not
identical
xxx 的两次定义不一致
Register allocation failure
寄存器定址失败
Repeat count needs an lvalue
重复计数需要逻辑值
Size of structure or array not
known
结构体或数给大小不确定
Statement missing ;
语句后缺少";"
Structure or union syntax error
结构体或联合体语法错误
Structure size too large
结构体尺寸太大
Sub scripting missing ]
下标缺少右方括号
Superfluous & with function or
array
函数或数组中有多余的"&"
Suspicious pointer conversion
可疑的指针转换
Symbol limit exceeded
符号超限
Too few parameters in call
函数调用时的实参少于函数的
参数不
Too many default cases
Default 太多(switch 语句中一
个)
Too many error or warning
messages
错误或警告信息太多
Too many type in declaration
说明中类型太多
Too much auto memory in
function
函数用到的局部存储太多
Too much global data defined
in file
文件中全局数据太多
Two consecutive dots
两个连续的句点
Type mismatch in parameter
xxx
参数xxx 类型不匹配
Type mismatch in
redeclaration of ``xxx``
xxx 重定义的类型不匹配
Unable to create output file
``xxx``
无法建立输出文件xxx
Unable to open include file
``xxx``
无法打开被包含的文件xxx
Unable to open input file ``xxx``
无法打开输入文件xxx
Undefined label ``xxx``
没有定义的标号xxx
Undefined structure ``xxx``
没有定义的结构xxx
Undefined symbol ``xxx``
没有定义的符号xxx
Unexpected end of file in
comment started on line xxx
从xxx 行开始的注解尚未结束文
件不能结束
Unexpected end of file in
conditional started on line xxx
从xxx 开始的条件语句尚未结
束文件不能结束
Unknown assemble instruction
未知的汇编结构
Unknown option
未知的操作
Unknown preprocessor
directive: ``xxx``
不认识的预处理命令xxx
Unreachable code
无路可达的代码
Unterminated string or
character constant
字符串缺少引号
User break
用户强行中断了程序
Void functions may not return a
value
Void 类型的函数不应有返回值
Wrong number of arguments
调用函数的参数数目错
``xxx`` not an argument
xxx 不是参数
``xxx`` not part of structure
xxx 不是结构体的一部分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x 语句缺少左括号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x 语句缺少右括号
xxx statement missing ;
xxx 缺少分号
xxx`` declared but never used
说明了xxx 但没有使用
xxx`` is assigned a value which
is never used
给xxx 赋了值但未用过
Zero length structure
结构体的长度为零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2012-06-09):
复制下来留着以后用

网友:
要汉化干嘛?

网友:
好东东啊,很需要,能汉化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