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 9v转正负5v 大家推荐个芯片

楼主(2011-10-19):
输出电流几十毫安,100毫安以内,所以不想用电源模块。
还看到有人说7805+7905
7805+7660
还有人说用232也可以用做正负电源芯片,怎么搞?

大家觉得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我这个应用需要电源比较稳,输出电流几十毫安。最好能低功耗。

lz小白 大家轻拍。。。

网友:
232和7660只能出比较弱的负电压,而且没有稳压能力。
正5V一般可以用7805出,负5V肯定得用变换器了,不想用电源模块的话,推荐34063之类的芯片,外围多些,但成本低能稳压。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模拟电路,最好是用34063出-9V,再用79M05出-5V,+5V直接用78M05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2和7660只能出比较弱的负电压,而且没有稳压能力。
正5v一般可以用7805出,负5v肯定得用变换器了,不想用电源模块的话,推荐34063之类的芯片,外围多些,但成本低能稳压。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模拟电路,最好是用34063出-9v,再用79m05出-5v,+5v直接用78m05出。

有负压,所以要dcdc
稳压用lm317行吗?
还有ams117和7805性能上有什么差别?

楼主:
今天买了几个元件搭了起来
用的1117+7660 外围器件较少

用1117而不是7805是因为1117纹波要小些?
得到5v用7660转成-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鉴于你是菜鸟,就多写点吧:
1117属于LDO,属于低压差型的串联型线性稳压器。7805属于一般的串联型线性稳压器。
1117在满载情况下最大1.2V的压降,7805至少需要2V的压差,好的LDO不仅压差低,而且能获得更好的性能参数。

7660的输出内阻100欧姆左右,输出10mA电流的时候电压就掉到4V了。你要求几十毫安,7660明显不行。34063能提供1A的最大负载电流,这也是我推荐它的原因。

PS:
      请大家慎用【2楼】justforarm  盛先生的产品,BM34063说白了就是三无产品,完全的山寨货。如果用山寨货也不要用他的,纯技术贴里面回广告就是流氓行为,流氓的东西你敢用吗??

网友:
一般的DC-DC用合理的电路,都可以干这事。

我用过LT3467(手册的第9页有个图),用他搞过+-15V的,呵呵。

美信的3款DC-DC芯片,超高效率,分别为MAX1685EEE+ 9片,MAX1700EEE+ 8片,MAX1846EUB+ 8片,这里面有一款是专门生成负压的,我给忘了,乜可以查查。

手里还剩点这种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鉴于你是菜鸟,就多写点吧:
1117属于ldo,属于低压差型的并联型线性稳压器。7805属于一般的线性稳压器。

1117属于串联型线性稳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时笔误,谢谢纠正!

楼主(2011-12-19):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鉴于你是菜鸟,就多写点吧:
1117属于ldo,属于低压差型的串联型线性稳压器。7805属于一般的串联型线性稳压器。
1117在满载情况下最大1.2v的压降,7805至少需要2v的压差,好的ldo不仅压差低,而且能获得更好的性能参数。
7660的输出内阻100欧姆左右,输出10ma电流的时候电压就掉到4v了。你要求几十毫安,7660明显不行。34063能提供1a的最大负载电流,这也是我推荐它的原因。
ps:
      请大家慎用【2楼】justforarm  盛先生的产品,bm34063说白了就是三无产品,完全的山寨货。如果用山寨货也不要用他的,纯技术贴里面回广告就是流氓行为,流氓的东西你敢用......

34063纹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