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三轴陀螺仪ST官网的驱动库

楼主(2011-10-19):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伤人的中文资料不说了,
这个驱动库本人测过,可以用,还有个STM32+ucosII+L3G4200D的程序,本人写的,在STM32区,有需要的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
早两天发出来就好了。不过我已经驱动OK了,谢谢L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发现了,

网友:
不管怎样,分享就要顶一个

网友:
看了下,这个驱动库是linux的,LZ用的是ARM+linux的平台读取陀螺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上传了两个库:有一个是linux的,有一个是通用版的,我用的是STM32读的,
你可能只下了一个。

网友:
确实,之前没有注意到是两个版本。

网友:
使用过的xdjm,有没有出现类似255附近的AD值跳变?静止放置的时候,谢谢,呵呵

网友:
静止的时候,L3G4200D AD值有较频繁的跳变,比如:
第一次:
X_O_L:255
X_O_H:255
第二次:
X_O_L:0
X_O_H:255

第三次:
X_O_L:253
X_O_H:255
,XYZ都有这种情况,很奇怪的现象,我原先怀疑是输出数据的高低字节不是同一个采样周期,使能 BDU =1,依旧会有这种问题(我采样周期是480Hz,陀螺仪的ODR是800Hz),请教下各位,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的这种情况?谢谢。
附1-初始化配置:
Wt_L3G4200_Reg(CTRL_REG1,0xf8);
Wt_L3G4200_Reg(CTRL_REG3,0);
Wt_L3G4200_Reg(CTRL_REG4,(1<<7)|(3<<4));
Wt_L3G4200_Reg(CTRL_REG5,0);
附2-数据读取:
  Buf[0]=SENSOR_SIGN[0]*(int16_t)((Rd_L3G4200_Reg(OUT_X_H)<<8) | Rd_L3G4200_Reg(OUT_X_L));
  Buf[1]=SENSOR_SIGN[1]*(int16_t)((Rd_L3G4200_Reg(OUT_Y_H)<<8) | Rd_L3G4200_Reg(OUT_Y_L));
  Buf[2]=SENSOR_SIGN[2]*(int16_t)((Rd_L3G4200_Reg(OUT_Z_H)<<8) | Rd_L3G4200_Reg(OUT_Z_L));

网友:
mark好东西~~刚好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L3G4200D输出的是16位有符号型的数据。每个轴旋转有两个方向,所以有正负之分,输出的是16位有符号型数的补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拿L3G4200D做应用,可以看一下下面这篇文章《Everything about STMicroelectronics’ 3-axis digital MEMS gyroscopes》,里面涉及到对读取的角速度数据的一些处理算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里面的公式二和三,涉及到如何设置零点,降低噪音。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adispring的回答,我这的数据读取已经考虑到signed int 16,Bug表现是:数据从0xFFFF (-1)跳到0xFF00 (-256),X\Y\Z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1-11-28):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3-01):
回复18楼:

谢谢adispring的回答,我这的数据读取已经考虑到signed int 16,Bug表现是:数据从0xFFFF (-1)跳到0xFF00 (-256),X\Y\Z都有这种情况。

====================================================================================================================================

这种情况应该是因为你没用采用多字节读取方式进行读取,你先读的D0,再读D1,会导致读取的数据是两次数据的两部分;

如  转换序列如下:  0x0002,0xFFFC......
    你先读第一个数据的后半部分 0x02,再次读取时第二个数据的前半部分0xFF,然后 一组合 就是 0xFF02,这漂移就大了。

数据手册 提到了这个问题,建议对其进行多字节读取。

网友(2012-04-17):
还是搞软件好玩儿

网友(2012-08-28):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先啃完资料,再说

网友(2015-04-24):
弱弱的说一句  官方给的驱动库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