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什么C3-470放了一段时间之后收不到坐标了!(苹果猫大侠在吗?帮忙看下!)

楼主(2011-10-19):
我已经让GPS通电跑了一天了  还是没有收到数据
是不是模块坏了,返回的数据一直是0.
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

网友:
看看串口返回的数据,贴上来。

如果不是ASCII格式的,说明模块可能在二进制模式,用坛上的软件就能修改过来。

如果仅仅是坐标为零,那就要看你的定位环境了,建议到空旷的地方去测试,定位条件不好的地方有时定位完成后也会丢失的,因为头上的卫星是在跑的,正好跑到对你天线不利的地方,就会丢失定位。

网友:
你确定你已经把固件烧进去了?

网友:
顶起,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出厂时测试没问题(窗户边上,信号应该不算强),但放到野外应用就不行了。我分析是周围环境的干扰或者系统内部接触不良造成打火形成干扰,已经打算改用外置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