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高手,如何判断我的雕刻机驱动器内部光藕的好坏?

楼主(2011-10-19):
已经搞定,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把所有的跳线都拿掉,只剩光藕输入端和一个保护二极管并联,测者两个并联后的电阻,也是只有200k以上量程才能测到一个方向大概100多k,另外一个方向测不到,不同量程测出的数也不一样,为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