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性价比高的电流传感器推荐

楼主(2011-10-19):
被测线路
AC220V, 电流:500mA左右
DC24V    电流:500mA左右

先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审核要多久阿?急!

网友:
电流不大,如果不需要隔离,可以选择电流取样电阻。需要隔离就麻烦了,AC用小型玻莫合金或非晶电流换互感器,DC用霍尔电流互感器。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如果使用互感器和传感器,就是钱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