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3g4200读数据,三轴数据不变化

楼主(2011-10-19):
首先 谢谢 michener 分享的程序!!

现在可以读写l3g4200
读0x0f 返回0x43
但是读三轴数据就是不变化(板在手动转时),还有每次重启数据都不一样。
试了各种参数都不行。

求教,求教啊!!!!

楼主:
参数如下
twi_write_8(CTRL_REG1, 0x0f);
twi_write_8(CTRL_REG2, 0x00);
twi_write_8(CTRL_REG3, 0x08);
twi_write_8(CTRL_REG4, 0x00);
twi_write_8(CTRL_REG5, 0x00);
twi_write_8(0x25, 0);

楼主:
有没有高人能帮一下,给个有用的配置。
调了这么久,数据还是不会动
如果是硬件问题就蛋疼了!!!!

楼主:
今天再弄过一块板 竟然数据会变了
同一程序 不同硬件,一块行,一块不行
只能说明 昨天板焊坏了
我那30元就这样打了水票

网友(2011-12-01):
的确这样,我手上有块板开始1s数据正常后来数据就不动了,换了一颗l3g4200 OK!

网友:
焊接有问题估计,我上次也是这样,拆下来重新焊上去就OK 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前几天也遇到了你的情况,怎么转到陀螺输出都是固定值,后来修改了时序,能随着转动输出变化的值,但是水平静止放置时各轴输出波动范围很大,而且看起来很没规律,我使用IO模拟spi读数的,ODR=100Hz。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2-03-31):
引用 楼主:
参数如下
twi_write_8(CTRL_REG1, 0x0f);
twi_write_8(CTRL_REG2, 0x00);

你的通频带设置有问题,参考如下:

L3G4200_Write(CTRL_REG3, 0x08);//Data Ready on DRDY/INT2
L3G4200_Write(CTRL_REG4, 0x00);//Data Continous Updata, 250dps
L3G4200_Write(REFERENCE, 0x00);//Write Reference
L3G4200_Write(CTRL_REG5, 0x10);//HPF enable,

L3G4200_Write(CTRL_REG2, 0x29);//HPF Cut-off 0.1Hz
L3G4200_Write(CTRL_REG1, 0xCF);//LPF Cut-Off 11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