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硬件IIC 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19):
刚刚参加 了在济南的STM32 全国研讨会 50%的中奖率下也没抽到那个 渴望已久的STM32F4 的板子,倒是给了个没用的f100的小板。
会上得知两个季度后会有支持 RBG 接口 和SDRAM 的新型号的STM32面世。大家期待吧。

会上有一女应用工程师 姓姚吧提到了,为了规避 飞利浦专利的问题 STM32 的I2C 采用了特殊的硬件设计。所以不同以往,应用起来不太舒服,ST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开发了CPAL
STM32 I2C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 Application Library高级封装了IIC 的硬件收发函数。昨天晚上花点时间折腾好一试果然好用~!若是有哪位朋友对STM32的I2C 失望的不妨一试。另外 STM32 F1 F2 F4 的IP核都是一样的以后肯定能用到的。

哪位有多余STM32F4-DISCOVERY 小弟求一份,这东西真不好买啊........

网友:
看到STM32的IIC,蛋疼啊

网友:
怎么每个地方的研讨会的内容都不一样啊??

网友:
支持RGB和SDRAM这个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终于看到更高级点的功能了

网友:
RGB和SDRAM看着都流口水

网友:
马上来杭州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济南,那天公司上班没去,qq:506064082,咱们可以聊聊,呵呵

楼主:
通信外设应用级库函数 给个这个东东的手册 其实用处不大 自己看看库里带的历程 很快就上手了
我是青岛的 大四了 QQ:357017598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 application library (CPAL))
UM1029
STM32 通信外设应用级库函数ourdev_686453T17SS2.pdf(文件大小:548K) (原文件名:CD00291090.pdf)

网友:
哎,今天没时间去~

网友:
看了一下,DMA模式,中断优先级最高,说明STM32的IIC的毛病并没有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F1 F2 F4 的I2C IP核都是一样的,但是 F2后不在有 F1的中断局限性,这个CPAL更多是方便使用,包裹的好。那种组合的标志位自己来写实在麻烦。目前还没受到过I2C中断的困扰问题。

网友:
dev是不是应该把单个文件大小限制搞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dma模式,中断优先级最高,说明stm32的iic的毛病并没有解决。

网友(2011-12-07):
看到中断优先级最高,就知道没有用的东东

网友:
库函数的,用不惯啊,IIC,一直都是自己模拟的。。。

网友(2012-04-08):
能请大侠帮我解答下为什么写函数没有应答呢?劳烦您看下我下面的问号?
疑虑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设置是否开启ACK响应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使能I2C接口响应
       以上这两句话C语言是不是软件来开启I2C1的应答功能?第二句话注释:允许一字节一应答模式,那为什么在下面的写页函数没有见到应答呢????
      **函数名:I2C_PageWrite_24C
        **功能:写入一页(以内)
        **注意事项:此函数供群写入调用
*************************************************/
void I2C_PageWrite_24C(u8 addr,u8* pBuffer, u8 no)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等待总线空闲

        /*起始位*/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fdef AT24C01A
        /*器件地址(写)*/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本来这句话后面不是应该有应答的吗?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写地址值*/
        I2C_SendData(I2C1, addr);                         ??这句话后面不是也应该有应答的吗?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else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1,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endif
        while(no--)
        {
          I2C_SendData(I2C1, *pBuffer);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应答吗?
          pBuff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停止位*/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网友(2012-05-17):
十分蛋疼,好难用啊

网友(2012-08-15):
普遍反应IIC有问题

网友(2013-03-28):
stm32的硬件iic不好用吗?怎么大多数人多事用模拟的呢?

网友:
stm32 的iic到底怎么回事啊
比一般的好像有点问题啊(个人感觉)程序里只有一个IIC的程序就好使
加了别的初始化函数IIC就死在循环里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希望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2013-05-11):
额,还没用过,看看!

网友(2013-08-22):
表示只用模拟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读写失败了~~~

网友(2014-01-09):
本来还想学的,这下只好用我的模拟了,话说我的模拟也写得不错

网友(2014-07-08):
准备试试呢。不知道STM32做从机怎么样?

网友(2014-08-11):
哇。。。楼主确定这个硬件II才

网友:
怪不得好多人都在蛋疼~

网友:
标记,STM32 硬件IIC 终极解决方案

网友(2014-09-12):
还在用模拟IIC

网友:
终于知道STM32的I2C蛋疼的原因了。。。。。。

网友:
正在蛋疼这个,试试看看

网友:
真的能很好解决吗?有谁试过这份程序呢?

网友(2014-11-19):
正为stm32 的IIC  蛋疼中。。。

网友:
iic  st应该是没有付专利费用,自己设计的iic

网友:
前段时间正好一个项目,尝试了硬件I2C,真是被坑死了
换成模拟的果断解决
对库不怎么了解得情况下
慎用

网友:
用这个库看看,

网友(2016-04-13):
为了规避飞利浦的专利,每家芯片厂的MCU,I2C接口的名字都不一样。

其实,I2C接口速度比较慢,用IO口软件模拟更方便。

网友:
专利问题是双刃剑

网友:
在Q3出G4和L4

网友:
不知道适合所有的stm32不呢

网友(2019-04-05):
不是说 IIC 的专利到期了? 可以免费用了,STM 最近版这个IIC的硬件问题没有了?

网友(2019-10-12):
debug模式可以用,到release模式就不灵了,这ST的IIC真是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