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启动电流也会很大么?想买个电流是2.5A的锂电池给1A左右的步进电机使用,但是

楼主(2011-10-19):
请问:
步进电机的启动电流也会很大么?想买个电流是2.5A的锂电池给1A左右的步进电机使用,但是怕启动电流太大,锂电池带不动。

卖家有2.5A,4500MAH的和4A,6800MAH的两种电池,如果2.5A能够满足步进电机,就选用2.5A的电池了,体积也小一些。

网友:
够用了,瞬间放电可以,另外可以考虑电源上并联电容,以上

网友:
好像步进电机启动不启动电流都差不多吧。
他就好比是一个电磁铁,启动电流也就是额定电流

网友:
不要过早下结论,验证完再说。

楼主:
安全第一,还是选了个电流大的,12V,4A,6800mah的,115块钱,带一个800MA的充电器。

网友:
电池给步进电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步进电机即使不转也要那么大电流的,你的电池能撑多久?

网友:
锂电池上并联 法拉电容(超级电容) 启动不是问题.  电池的内阻比较大,所以启动的时候非常吃力.而超级电容的内阻比较小,启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应付瞬间电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锂电池上并联 法拉电容(超级电容) 启动不是问题.  电池的内阻比较大,所以启动的时候非常吃力.而超级电容的内阻比较小,启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应付瞬间电流了.
好主意,还从来没用过法拉电容呢,可以趁机开开荤

回复 网友B:
电池给步进电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步进电机即使不转也要那么大电流的,你的电池能撑多久?
不得已才用电池,因为是野外移动作业用的,开始想用蓄电池,但是同体积容量太小,充电也没锂电池方便。

网友:
无论什么电机相同负载运转速度越大产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越大,电流就越小,对于步进电机来说在频率范围之内频率越高产生的冲击电流就越小,锂离子电池的内阻很小,应该能应付你的电机,当然并联电容的话很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论什么电机相同负载运转速度越大产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越大,电流就越小,对于步进电机来说在频率范围之内频率越高产生的冲击电流就越小,锂离子电池的内阻很小,应该能应付你的电机,当然并联电容的话很保险
呵呵,受教了

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电机,电池这些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安全第一,还是选了个电流大的,12v,4a,6800mah的,115块钱,带一个800ma的充电器。

锂电池充电器不建议用这么小的

800/6800=0.12C

通常锂电充电电流建议0.3~0.6C

至少也要大于0.2C

据说是因为长期小电流充电会影响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