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TVP5150 camera接口问题

楼主(2011-10-19):
我现在用S3C2440+TVP5150+WINCE5做的视频显示,PAL信号接入TVP5150,TVP5150传BT656信号给2440,现在2路摄像头都能正常显示。
2440寄存器CISRCFMT里SourceHsize设置为720,SourceVsize设置为(576/2=288)。
疑问为什么SourceVsize是设置为288?设置为576的话显示不正常,后来在网上看到说要设置为288。
BT656信号虽然是奇偶场分开的,但是2440每次产生中断时是指一帧画面数据接收完时,这时来看应该是接收完了720*576px了。

网友:
当然是288了,因为对S3C2440的Camera说,是奇场和偶场是相同的。产生两个中断。因此720*576实际上就是720*288。你可以软件忽律其中一场,然后硬件拉伸为720*576,也可以软件将两场叠加回正常一场。

网友(2013-03-04):
你好,我是一为电子爱好者,最近也在做2440+AV输入,想问下你的ce驱动改好了么?可否发一份参考一下?!万分感谢!QQ:106980819,duanlingfei115@163.com

网友A(2015-05-26):
请问下,如果只取一场的数据对图片有影响么?

网友:
不做任何处理的话,图像没那么精细,扁扁的720*2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如果只取一场的数据对图片有影响么?

有影响。测试向量里的某些图形会不能显示。

网友A(2015-07-02):
引用 网友B:
有影响。测试向量里的某些图形会不能显示。

我觉得利用那个接口应该可以采集两场的图像哦,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利用那个接口应该可以采集两场的图像哦,没测试过

奇偶场都可以采集进来的,问题是去隔行的处理方式。
测试向量里有一些图形只存在于奇数场或者偶数场里面。如果只简单的使用奇数或者偶数场去拉伸,这些信息就会丢失了。所以必须将奇数场和偶数场的图形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