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数越大,与速度的关系

楼主(2011-10-19):
实验中,我发现,细分数小,同样的脉冲频率会出现赌转。
===
求证,是不是细分数越大,
     1,最高启动频率越高,
     2,最大运行速度越大?

网友:
记住一点,无论怎么细分,电机收到的脉冲频率一定要符合矩频特性。

1、如果电机的启动频率为200HZ,4细分时你要发送800HZ脉冲到驱动器,8细分时要发1600HZ脉冲到驱动器。

2、运行速度,只跟电机接受到的脉冲频率高低有关系,高就快,低就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记住一点,无论怎么细分,电机收到的脉冲频率一定要符合矩频特性。
1、如果电机的启动频率为200hz,4细分时你要发送800hz脉冲到驱动器,8细分时要发1600hz脉冲到驱动器。
2、运行速度,只跟电机接受到的脉冲频率高低有关系,高就快,低就慢。

电机收到的脉冲频率一定要符合矩频特性。

1,能否细说下矩频特性?

2,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步进电机没有加负载,运行速度还较快,加上负载,给同样的频率,出现赌转,我想知道用软件方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同网上只看过别人说有S型加速曲线/J型加速曲线/梯型运动曲线,)不知道具体实现是怎么样的,它用的是什么做为电机的脉冲发生器?是定时器,还是PWM。。。

网友:
建议 楼主先了解一下步进电机的结构和原理,自然就会理解第一个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牵涉的东西就多了,堵转的原因有很多种。 脉冲过快,导致力矩不够, 或者处于系统的共振区间等等。

至于你问的具体的实现的问题,论坛上面有旧帖子,你搜一下步进电机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LS的回付,
虽然用步进电机这么久了,对其结构原理,只知皮毛,
论坛上的旧贴,看了很多,
没有发现想要的,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以后再问大家。

网友:
怎么会呢?以前有个做舞台灯的哥们,好像把原理图和代码都放上来。你在仔细找找吧

网友:
PWM一般步进电机 好像用不到的吧(只是单纯的驱动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是一个脉冲走一步,同样的频率(如1KHZ)在空载时候能启动,在负载重的时候 就会出现赌转的,那么你就需要降低频率了,试试500hz启动,加速也可以先简单的定义几个试试效果,比如第一个脉冲200hz,第二个脉冲300hz,慢慢的往上加,一直加到你满意的速度位置。至于是什么加速该用多少频率启动,拉多长的加速步数,需要根据你的具体实物慢慢的实验,找到个最好的加速曲线就可以了,减速也一样。先弄个单片机定时器反转IO来实现,看看效果,感受一下

网友:
同样的频率,细分越大,转动越慢
启动频率要和实物对照,感受电机的启动声音(别刺耳,好听点,呵呵),震动小,不丢步,然后在加速上行到最高速度

楼主:
谢谢LS的回复,
1,我最初也是这样想的,
2,是不是有一种通用一点的方法去得到一个好的加速曲线?

网友:
2,是不是有一种通用一点的方法去得到一个好的加速曲线?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产生脉冲的,一般来说,曲线就是输出频率与计数器(比较值)的对应关系。

用EXCEL 表格生成就很好。加上VBA宏功能,可以生存加速表的TXT文件,直接复制到C程序中。

网友:
求证,是不是细分数越大,
     1,最高启动频率越高, -------------这如果是你给脉冲的频率就是对的
     2,最大运行速度越大? ----------------这个基本上不对:基本上是无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是不是有一种通用一点的方法去得到一个好的加速曲线?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产生脉冲的,一般来说,曲线就是输出频率与计数器(比较值)的对应关系。
用excel 表格生成就很好。加上vba宏功能,可以生存加速表的txt文件,直接复制到c程序中。

1,我上面已说过,是用定时器产生脉冲,
   一般来说,曲线就是输出频率与计数器(比较值)的对应关系。
   我以前理解的曲线是,速度与频率的对应关系;
   你说的:与计数器(比较值)的对应关系。
   计数器是指,
   如果我理解为定时器的初值,那貌是不对,(初值与频率是反比关系)。。自动重装值--初值
2,用excel 表格生成就很好。加上vba宏功能,可以生存加速表的txt文件,直接复制到c程序中
   你说的后面这个,以前没有用过,能否细说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证,是不是细分数越大,
     1,最高启动频率越高, -------------这如果是你给脉冲的频率就是对的
     2,最大运行速度越大? ----------------这个基本上不对:基本上是无关的.

听你这么一说,想必LS一定知道“最高”速度与哪些有关,
  最高速度:我所指的是,实际中能达到的最高速度
我知道的如下:1,步进电机本身性能(47型号的4线,混合型步进电机),不同产家的不同,不知道哪家的性能高,我用的是上海鸣志的,          2,加减速曲线,即软件本身,,
              。。。。
  希望知道的朋友拍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会呢?以前有个做舞台灯的哥们,好像把原理图和代码都放上来。你在仔细找找吧

呵呵,你是不是在说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证,是不是细分数越大,
     1,最高启动频率越高, -------------这如果是你给脉冲的频率就是对的
     2,最大运行速度越大? ----------------这个基本上不对:基本上是无关的.

听你这么一说,想必ls一定知道“最高”速度与哪些有关,
  最高速度:我所指的是,实际中能达到的最高速度
我知道的如下:1,步进电机本身性能(47型号的4线,混合型步进电机),不同产家的不同,不知道哪家的性能高,我用的是上海鸣志的,          2,加减速曲线,即软件本身,,
              。。。。
  希望知道的朋友拍下。

首先,电机没有47型的,只有42型的;
加速度曲线,就是软件在处理加减速时(就是电机在起步和刹车)的一种算法,这种算法所体现出来就是脉冲与脉冲之间的延时;如果是采用PWM来产生正弦波驱动方式的话,那体现出来的就是输出的正弦波周期变化。语言表达能力不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验中,我发现,细分数小,同样的脉冲频率会出现赌转。
===
求证,是不是细分数越大,
     1,最高启动频率越高,
     2,最大运行速度越大?

如果楼主是买了驱动器然后通过自己的软件发脉冲给到驱动器来驱动电机的话,那你就只需要考虑在带有负载时电机运行在最高速度下不失步时脉冲的频率即可,基本上不用你去考虑什么加速度和减速度之类的事情,什么S曲线和梯形曲线,因为这些事情驱动器已经帮你处理好的了。如果是自己设计的驱动电路的话,那就要考虑很多细节的东西了,具体的细节如果想了解的话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怎么会呢?以前有个做舞台灯的哥们,好像把原理图和代码都放上来。你在仔细找找吧
呵呵,你是不是在说我啊???

哈哈,
难得chenyuqiu 小陈
来观临,,,,
我以前看过你的贴子,一下子找不到了。。那贴子跨年了,还在不断更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证,是不是细分数越大,
     1,最高启动频率越高, -------------这如果是你给脉冲的频率就是对的
     2,最大运行速度越大? ----------------这个基本上不对:基本上是无关的.

听你这么一说,想必ls一定知道“最高”速度与哪些有关,
  最高速度:我所指的是,实际中能达到的最高速度
我知道的如下:1,步进电机本身性能(47型号的4线,混合型步进电机),不同产家的不同,不知道哪家的性能高,我用的是上海鸣志的,          2,加减速曲线,即软件本身,,
        ......

。LS谦虚啦,说得言简意赅。。。
想问下,类似的,用定时器做脉冲发生器的话,那改变的就是定时器初值(自动重装寄储器)的变化。
我在用51系列的MCU控制时就是这样做的,求证下思路是不是对的
///

楼主:
如果楼主是买了驱动器然后通过自己的软件发脉冲给到驱动器来驱动电机的话,
那你就只需要考虑在带有负载时电机运行在最高速度下不失步时脉冲的频率即可,基本上不用你去考虑什么加速度和减速度之类的事情,什么S曲线和梯形曲线,因为这些事情驱动器已经帮你处理好的了。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驱动电路的话,那就要考虑很多细节的东西了,具体的细节如果想了解的话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的。

=======================================================================================================================
1,我用的是A3967驱动IC。
2,在带有负载时电机运行在最高速度下不失步时脉冲的频率,
   ==》a,电机有一个最高启动频率,
       b,还有个最高运行频率,
   A,两个值是不相同的,
   B,同样的电机,不同的负载,两值也不同,

不知道LS一般用什么方法获取,(我获取:通过反复实验,得到,但最后发现。速度极慢。。!!!!)
3,原闻其详。。(自己设计的驱动电路的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A.最高启动频率:就是电机的速度由0到最高运行速度这段加速度,加速度越大说明你的启动频率越高,一般是要根据负载的情况具体来调整你的加减速曲线,以达到在启动时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高运行速度。
B.最高运行频率:就是在带负载的情况下以不失步的速度运行,此时的频率为电机的运行频率。这个也是要反复实验得出一个最为理想的速度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理解最高启动频率是:最开始启动时,步进电机接受的最高频率,在这个频率下,能启动,速度最高,且不会使电机失步,

百度:
4、最大空载起动频率: 电机在某种驱动形式、电压及额定电流下,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能够直接起动的最大频率。
5、最大空载的运行频率: 电机在某种驱动形式,电压及额定电流下,电机不带负载的最高转速频率。
6、运行矩频特性: 电机在某种测试条件下测得运行中输出力矩与频率关系的曲线称为运行矩频特性,这是电机诸多动态曲线中最重要的,也是电机选择的根本依据。

LS,能否介绍下软件细分的思路?谢谢

网友(2013-09-05):
同样的脉冲速度,细分越大,电机转的越慢,细分越大,步距越小

网友(2014-09-22):
谢谢,虽然还不算很明白,但是貌似懂了一点。

网友:
好贴,收藏了,步进电机驱动这块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