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仪器,静电打面板上固定液晶的螺丝,单片机就重启,如何解决?

楼主(2011-10-19):
做了一台仪器,是金属外壳的,面板贴了一层<1MM的纸,螺丝冒在纸的外面,螺丝用来固定液晶(液晶在面板内部,没有露出来),静电直接放电8KV,一打螺丝,单片机就重启。
把面板上的液晶线和按键板线都拔掉,确保面板和电路板没有连接。螺丝直接连接线到大地,静电打螺丝,依然重启。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有外壳接地吗?把外壳接入大地看看效果

楼主:
外壳接地了。

网友:
复位电路需加强!

复位加个0.1uf到地试看看!
晶振接地试看看!

网友:
可以了,能回复就行,中兴的一个产品也是8000V复位

楼主:
【3楼】 yondyanyu
复位电路 加过大电容了,0.1u到底没试过,可以试试,我加TVS试过,不行。

【4楼】 888888888888
你的意思是 可以了?

网友:
是的,8000V能恢复工作,不是死机,不是永久完蛋就可以了

网友:
液晶的外壳不要和电路板地连起来

楼主:
【7楼】 rlogin
没有连接的?

网友:
看等级要求吧,不复位是一个等级,复位是一个等级,死机是一个等级。。

楼主:
现在发现好像是面板的的电源开关,耦合进去的。

网友:
电路板的大地以及显示屏的大地,都接机壳大地了吗?另外可以测一下绝缘电阻。

楼主:
【11楼】 microbingo

电路板的地没有接大地,用1KV的电容连接到大地试过,没有效果。
线路板的地不应该直接连大地吧?

网友:
看样子你做的是4级的静电实验,如果螺丝和单片机的地相连,金属外壳,确定你是共地的系统。请仔细检查接各接地点,是否接触良好,电路板上的死的覆铜要挖掉。静电这玩意基本上不遵守欧母定律,有静电场,可采用金属板在你的内部进行隔挡的方式,液晶开口处,可使用透明导电塑料挡住。总之共地的系统尽量接地要好,多挡,多隔。基本上都能过的。

楼主:
【13楼】 biezhen
非常感谢!
我目前单片机的地和机壳的地是没有连接,请问连接到一起好还是不连接好?或是用电容连接。到底哪个更好一点呢?
液晶开口是个问题,可以用你说的方法试试,还有我前面板上还有一个电源开关也有影响,应该和液晶同样处理吧。

楼主:
仪器上还有开关电源,大家开关电源的地--开关电源的外壳地 能不能连接到一起的?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
还是主要是走线问题,把电源线全部远离电路板,液晶和按键线剪短,效果好很多。

网友(2012-02-01):
是不是因为PCB布线离边缘太近?

网友(2012-05-09):
,和楼主一样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试下在GND与PE之间加阻容隔离,之前我们的液晶屏也是这样。后来更改加阻容效果好多了基本上几千次复位一次。如果是工业级的话电阻不要太小最好百K之上,电容可以使用NF与PF并联的安规电容。

网友:
你把线路板的地跟外壳连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