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控制用到的18B20怎么处理才能放到水里

楼主(2011-10-19):
最好有详细的方法,准度不能太低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引脚处上热熔胶啊

网友:
放一个密封盒子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热电偶呢

网友:
导热硅胶+铁壳,淘宝有卖

网友:
楼上正解,贵一点

网友:
根部防水就完了  我觉得用 AB 胶
就行了  糊上 根部  就行啦

网友:
淘宝有封装好的成品卖;或电容器外壳封胶自制

网友:
装在合适的壳子里,灌上环氧树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熔胶还行,不过就加在引脚处吗,我要全部放在水里呢

网友:
就放在引脚处,其他地方有封装材料防水,其实用ab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