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视频显示方案合理吗

楼主(2011-10-19):
用解码ic,比如tvp5150,配合CPLD与SRAM,组成缓存系统,显示在液晶上,
这个方案不知道是不是合理

楼主:
要是有实现的可能就自己折腾玩玩…………

网友:
看分辨率和刷新率呀

网友:
然后呢?就这些功能,只是显示?
这个方案可以实现,不过这方面有很多专用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分辨率和刷新率呀

初步打算是支持市面上普通的420线的摄像头。刷新率是50Hz

回复 网友B:
然后呢?就这些功能,只是显示?
这个方案可以实现,不过这方面有很多专用的芯片。

恩,就是显示。
专用芯片我了解过,好像用的最多的是台湾的一种,公开的资料很少,不是很想用

网友(2012-12-12):
有资料的能否分享一些吗?

网友:
CPLD 有点悬 TVP5150 输出是YCbCr422,液晶显示器要 RGB444,格式要转换,要视频缩放,最好用FPGA 8KLUX 以上,带乘法器的

网友:
不需要用到SRAM,要是3.5寸的TFT,TVP5150 --->TFT,ITU656信号就好

网友:
这个其实有现成的lcd屏驱动芯片的cvbs输入接数字屏 MStar或者Bitek

网友:
你用SRAM还不如用SDRAM,节省的钱换FPGA,而不是CPLD,这样后续你可以做更多的东西,比如缩放、叠加等。

网友:
台湾那两家公司,网上的资料太少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