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34063变-5V时驱动能力很差,求各路大神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19):
使用MC34063变-5V时驱动能力很差,求各路大神解决方案!~

网友:
咋个差法?你的需求呢?

网友:
如果没超出芯片能力,那多数是电感没选对。

网友:
头回离两位大侠这么近.

网友:
34063 不是PWM 式的而是脉冲+开关式的  有点像摇控器编码的波形,只有过流保护的时候才会变脉冲占空比, 这样纹波很不好处理, 所以要求电源纹波低的朋友就不要用34063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就是,魏坤哥第一版示波器的电源部分,在不接运放电路的时候能出来很稳定的-5V电压,但在接了运放电路后,这个负压掉的很厉害,接在MC34063第二管脚的电感是470U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在MC34063第二管脚的电感是470U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哥说的,小弟有点晕

网友:
应该是电感的问题,我之前也曾遇到过,你选择的电感电流太小了

网友:
如果不知道这一参数,可以选择一个体积大一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