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的问题,大家看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19):
一台包馅机里面一台plc用485控制5台变频器,使用modbus有时候干扰严重,变频器死机,使用的是电话线,变频器控制线和电源线分开,电源线加磁环没用,大家有没有管用的
招?
还有一台变频器用外部模拟量控制,5v时本应该输出频率为0,但是模拟量有干扰,变频器输出来回抖动,模拟量通过两根50公分的线连过来的,大家有没有管用的招?说来听听!

网友:
貌似不太可能啊?

至少,你的控制模拟电压过50公分的电线就不行了?

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地这个试了,作用不太大

回复 网友B:
确实出了问题,可能是他那个模拟量也不太好,要是模拟量干扰,怎么样处理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台包馅机里面一台plc用485控制5台变频器,使用modbus有时候干扰严重,变频器死机,使用的是电话线,变频器控制线和电源线分开,电源线加磁环没用,大家有没有管用的
招?
还有一台变频器用外部模拟量控制,5v时本应该输出频率为0,但是模拟量有干扰,变频器输出来回抖动,模拟量通过两根50公分的线连过来的,大家有没有管用的招?说来听听!
按规矩单点接地.必须滴
将变频器到电机的线穿铁管(水管用的那种镀锌管,当然如果埋地下更好);将通讯线光隔;将模拟量做差分传输,差分线双绞并屏蔽实在不行穿铁管.
以上是屡试屡爽的办法.验证无数.保证成功.

网友:
采用屏蔽线,pLC拉开,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LC,干扰这个很难对付的

楼主:
是客户选用的PLC,台湾奉违的PLC,很小的那种。带简单的通讯和比较少的IO

网友(2012-01-08):
用金属网 或者 金属板 隔离、、、、、、、、、、、、、、、、、、、、、、、、、、、

网友:
信号隔离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