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疼痛治疗仪啊?

楼主(2011-10-19):
有谁做过疼痛治疗仪啊,就是用电刺激来镇痛的,请指点哈撒!

网友:
做过!中频?
家用好做,中频疗法,控制pwm模仿按摩手法;
医用有一定难度,一般为全频(低频\中频\高频)疗法
  低频:皮神经电刺激疗法\俄罗斯刺激疗法\脉冲电疗\感应电疗\H波\......
  中频:调制种皮\干扰电疗\.....
  高频:单峰脉冲\双峰脉冲.......
  安全防护
医用关键是安全考虑,家用主要是外观及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