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107平台,RTT0.4.0的TCP在收发大量数据包时有问题,而RTT0.3.3没测出问题

楼主(2011-10-19):
一、 还是像这个贴子那样进行 大量TCP数据收发测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02351&bbs_page_no=1&bbs_id=3066

二、 测试方法
     电脑创建TCP服务器,STM32F107开发板建立TCP连接到电脑;
     电脑每发一个数据包,开发板原样回发这个数据包;
     电脑连续发送一个文件数据,并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成文件;
     最后在电脑上比较发送和接收的文件,查看文件大小、CRC32值、Hash值 是否相同。

三、 测试结论
     1. 在 RTT0.3.3 版本,测试结果如下:(收发12MB的文件没有问题,速度大约 200KB/s 左右)

     2. 在 RTT0.4.0RC1 版本,测试结果如下:(电脑在发送20480个字节后停止,然后开发板无应答数据了,几秒钟后连接自动关闭,但开发板没有死机,LED线程仍在运行,finsh也在正常运行)

网友:
死掉后, list_sem() 看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死掉后, list_sem() 看下结果.

结果如下:

楼主:
每次都是在:电脑发送 20480 字节、开发板应答 16896 字节后,开发板的网络死了,PING也是不通的。

如下是网络死机后,finsh中 list_tcps() 结果:

如下是网络死机后,finsh中 phy() 结果:

楼主:
在 RTT0.3.3 版本,电脑与开发板之间,同时开 1个TCP服务器 和 1个TCP客户端,同时收发文件(12MB 和 2.5MB 的文件),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m 不是 me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em 不是 mem

哦,不好意思,这个得晚上回去再抓图了

楼主:
网络死机后,finsh中 list_sem() 结果:

网友:
是107么,帮看下不插网线初始化,还能ping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107么,帮看下不插网线初始化,还能ping通么?

自行处理下PHY初始化部分即可。

网友:
自行处理下PHY初始化部分即可。
您能在指点下可以么,没看出不一样的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