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TFT寿命有多长?

楼主(2011-10-20):
假如每天连续工作12小时,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寿命应该不短   网吧的电脑一天至少要开12小时吧   哈哈

查了一下  貌似标称寿命在  3W小时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FT的寿命接近于无限。

无限:
1、10年以上肯定没问题,我见过很多10年左右的TFT啦。
2、相对于电子产品的淘汰速度,10已经是天文数字啦。

3、坏的一般是背光还有其它。

网友:
主要是背光会有问题。。。如果是led背光,寿命可以达2w小时以上,如果是el背光,就5k小时以上

网友:
LED常规2W小时,长寿命的有3W,5W小时甚至更高,价格贵几倍

楼主:
那我用个普通彩色TFT屏(像手机屏那样的),每天要连续显示12小时,能保证2年内不出问题吗?

不要理论上的,有没有人实际用过?

我用过单色点阵LCD,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会有些问题,坏了的话主要是乱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点常识好不?
手机,显示器,mp3,那个的屏幕是用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手机一天亮12小时啊

网友:
主要是可靠性问题
因为LCD其实也是半导体,
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背光和驱动电路的邦定上
驱动电路现在基本是COF形式

网友:
公司电脑一天基本8小时
四年了
好像显示屏都没有坏过
就是驱动板或者按键那里有点小问题

网友:
同意2楼  屏本身很难坏  除非  摔  碰  碎裂    至今没有见过寿终正寝的液晶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见得多啊,那种单色的点阵LCD,用在仪器上的。国外的产的的确是背光问题,国内生产的就不是那回事啦,乱显示,不稳定,没显示很多很多。

网友:
背光也不是坏,是亮度下降到50%(通常这么定义),其他一般不会坏的.
至于时间自己可以计算

网友:
公司优派液晶24H*365开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