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异步控制卡 求高人指导

楼主(2011-10-20):
我想用EP2C8芯片做一个led异步控制卡,下面是我画了 一个简单的框图,我只想用一片SDRAM,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
在线等,期望高人给我指个努力方向!!

网友:
可以的,如果你要控制的LED引脚不多,FPGA引脚够用的话,可把扫描控制逻辑做在FPGA内部,niosii的程序可以存在epcs中,这样理论上讲就可以只用一片SDRAM了。不过接LED最好加驱动芯片,FPGA引脚那点电流带不动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