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楼主(2011-10-20):
刚刚学linux 我想先学习uboot
   再进入内核配置· 了解内核。
这只是我的大致方向。不直达对否。 请高手提示下怎么学 uboot 这些。 有没有好的书籍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uboot虽然是bootloader但也看做是个小的系统,网上的资料也比较多的额

网友:
在网上搜吧!网上的资料多的是,牛人写到blog都可以参考。关键是自己动脑筋,提的出问题,不然搜都不知道用什么关键字。个人认为u-boot关键是第一阶段,就是汇编的那部分。能正确的串口输出,就成功一大半了。当然其他部分如网络、flash驱动修改也不容易的。还有关键是会调试,在linux环境下好像不方便,还是借助于axd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