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P-BF518核心板。附官方测试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1-10-20):
去朋友家吃饭,顺了一块DSP的核心板,找ADI的代理借了个简易的仿真器,跑了一下,觉得还行,传点资料。

ADSP-BF518F EZ-Board Manual, Rev 1_1 June 2009.pdfourdev_686630LIK5OX.pdf(文件大小:1.38M) (原文件名:ADSP-BF518F EZ-Board Manual, Rev 1_1 June 2009.pdf)
ADSP-BF518F EZ-Board.rarourdev_686631WULT88.rar(文件大小:3.04M) (原文件名:ADSP-BF518F EZ-Board.rar)

楼主:
ADSP-BF518F EZ-Board.rar ------ 是官方发布DEMO板的测试程序

楼主:
据说能用的开发工具,没测试过,hoho,有用过的吱一声。。。。

楼主:
没找到尺子,就用2.54的插针作参考啦 (原文件名:1.JPG)

没找到尺子,就用2.54的插针作参考啦 (原文件名:2.JPG)

大概名片大小,请不要误会,KDS并没有支付广告费用 (原文件名:3.JPG)

主芯片“高清”“大”图 (原文件名:5.JPG)

网友:
这种只能用gdb调试。

楼主:
我用的是VisualDSP5.0,

网友:
6楼的资料下载了些,目前在用ADSP21992和BF533,论坛上ADSP的资料不多的......

楼主:
主要是开发工具不给力吧,

楼主:
有时间了做个gnICE+试试,

楼主(2011-12-07):
参考: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urjtag/

网友:
LZ,我想问个问题,看到板子上很多端接电阻,22R那些,要是全部去掉不用可以不?会不会把IO给烧掉?为啥要用那些端接电阻?

网友:
找个时间试一下

网友A:
听说BF51X系列的sdram只能跑80M,到不了133M,比BF53X差太多

网友:
那个驱动程序哪有啊

楼主(2012-03-29):
根据网上的资料做了一个gnICE,在window环境下简单试了一下,可以检测到芯片及flash,还没详细测试。

网友:
在学习 531,,这个资料真不好找。。

楼主:
附上命令行相关的信息,作为参考:
C:\Program Files\Analog Devices\GNU Toolchain\2011R1\examples\standalone\bf548-e
zkit\blink>bfin-jtag -q
jtag> cable gnICE
error: Couldn't connect to suitable USB device.
error: ftdi/ftd2xx error: ftdi_usb_open_desc() failed: device not found
jtag> cable gnICE
Connected to libftdi driver.
jtag> detect
warning: TDO seems to be stuck at 1
jtag> detect
warning: TDO seems to be stuck at 1
jtag> detect
IR length: 5
Chain length: 1
Device Id: 00100010011111101000000011001011 (0x227E80CB)
  Manufacturer: Analog Devices, Inc. (0x0CB)
  Part(0):      BF518 (0x27E8)
  Stepping:     2
  Filename:     c:\program files\analog devices\gnu toolchain\2011r1\elf\bin\../
share/urjtag/analog/bf518/bf518
jtag> detect
IR length: 5
Chain length: 1
Device Id: 00100010011111101000000011001011 (0x227E80CB)
  Manufacturer: Analog Devices, Inc. (0x0CB)
  Part(0):      BF518 (0x27E8)
  Stepping:     2
  Filename:     c:\program files\analog devices\gnu toolchain\2011r1\elf\bin\../
share/urjtag/analog/bf518/bf518
jtag> help initbus
Usage: initbus BUSNAME
Initialize new bus driver for active part.

BUSNAME       Name of the bus

List of available buses:
arm9tdmi           ARM9TDMI compatible bus driver
au1500             AU1500 BUS Driver via BSR
avr32              Atmel AVR32 multi-mode bus driver, requires <mode> parameter
           valid <mode> parameters:
               x8:   8 bit bus for the uncached HSB area, via OCD registers
               x16:  16 bit bus for the uncached HSB area, via OCD registers
               x32:  32 bit bus for the uncached HSB area, via OCD registers
               OCD : 32 bit bus for the OCD registers
               HSBC: 32 bit bus for the cached HSB area, via SAB
               HSBU: 32 bit bus for the uncached HSB area, via SAB
bcm1250            Broadcom BCM1250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bf518f_ezbrd       Blackfin BF518F EZ-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1x              Blackfin Generic BF51x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26_ezkit        Blackfin BF526 EZ-Kit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27_ezkit        Blackfin BF527 EZ-Kit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27_sdp          Blackfin BF527 SDP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2x              Blackfin Generic BF52x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33_ezkit        Blackfin BF533 EZ-Kit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33_stamp        Blackfin BF533 Stamp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37_ezkit        Blackfin BF537 EZ-Kit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37_stamp        Blackfin BF537 Stamp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38f_ezkit       Blackfin BF538F EZ-Kit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3x              Blackfin Generic BF53x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48_ezkit        Blackfin BF548 EZ-KIT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bf561_ezkit        Blackfin BF561 EZ-KIT board bus driver via BSR
           hwait=[/]SIGNAL    Use specified SIGNAL as HWAIT
flashbscoach       Goepel Boundary Scan Coach compatible bus driver for flash pr
ogramming via BSR
ejtag              EJTAG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PrAcc
ejtag_dma          EJTAG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DMA
fjmem              FPGA JTAG memory bus driver via USER register, requires param
eters:
           opcode=<USERx OPCODE> [len=<FJMEM REG LEN>]
h7202              H7202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ixp425             Intel IXP425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ixp435             Intel IXP435 compatible bus driver
ixp465             Intel IXP465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jopcyc             JOP.design Cyclone Board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lh7a400            Sharp LH7A400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flash access onl
y!)
mpc5200            Freescale MPC5200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parameter: [
mux]
mpc824x            Motorola MPC824x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mpc837x            Freescale MPC837x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parameter: [
mux] [width]
ppc405ep           IBM PowerPC 405EP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ppc440gx_ebc8      IBM PowerPC 440GX 8-bit EBC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prototype          Configurable prototype bus driver via BSR, requires parameter
s:
           amsb=<addr MSB> alsb=<addr LSB> dmsb=<data MSB> dlsb=<data LSB>
           ncs=<CS#>|cs=<CS> noe=<OE#>|oe=<OE> nwe=<WE#>|we=<WE> [amode=auto|x8|
x16|x32]
pxa27x             Intel PXA27x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pxa2x0             Intel PXA2x0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s3c4510x           Samsung S3C4510B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sa1110             Intel SA-1110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sh7727             Hitachi SH7727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sh7750r            Hitachi SH7750R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sh7751r            Hitachi SH7751R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SHARC_21065L       SHARC_21065L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SHARC_21369_EZKIT  SHARC_21369 EZ-KIT bus driver via BSR
slsup3             SLS UP3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tx4925             Toshiba TX4925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SR
zefant-xs3         Simple Solutions Zefant-XS3 Board compatible bus driver via B
SR
jtag> initbus bf51x
jtag> detectflash 0x20000000
Query identification string:
        Primary Algorithm Command Set and Control Interface ID Code: 0x0002 (AMD
/Fujitsu Standard Command Set)
        Alternate Algorithm Command Set and Control Interface ID Code: 0x0000 (n
ull)
Query system interface information:
        Vcc Logic Supply Minimum Write/Erase or Write voltage: 2700 mV
        Vcc Logic Supply Maximum Write/Erase or Write voltage: 3600 mV
        Vpp [Programming] Supply Minimum Write/Erase voltage: 11500 mV
        Vpp [Programming] Supply Maximum Write/Erase voltage: 12500 mV
        Typical timeout per single byte/word program: 16 us
        Typical timeout for maximum-size multi-byte program: 0 us
        Typical timeout per individual block erase: 1024 ms
        Typical timeout for full chip erase: 0 ms
        Maximum timeout for byte/word program: 256 us
        Maximum timeout for multi-byte program: 0 us
        Maximum timeout per individual block erase: 8192 ms
        Maximum timeout for chip erase: 0 ms
Device geometry definition:
        Device Size: 4194304 B (4096 KiB, 4 MiB)
        Flash Device Interface Code description: 0x0002 (x8/x16)
        Maximum number of bytes in multi-byte program: 1
        Number of Erase Block Regions within device: 2
        Erase Block Region Information:
                Region 0:
                        Erase Block Size: 8192 B (8 KiB)
                        Number of Erase Blocks: 8
                Region 1:
                        Erase Block Size: 65536 B (64 KiB)
                        Number of Erase Blocks: 63
Primary Vendor-Specific Extended Query:
        Major version number: 1
        Minor version number: 0
        Address Sensitive Unlock: Required
        Erase Suspend: Read/write
        Sector Protect: 1 sectors per group
        Sector Temporary Unprotect: Not supported
        Sector Protect/Unprotect Scheme: 29BDS640 mode (Software Command Locking
)
        Simultaneous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Burst Mode Type: Supported
        Page Mode Type: Not supported

楼主:
附图是装好驱动的gnICE。

工具链里面自带了驱动。

楼主:
gnICE同样的硬件电路,刷了XDS100V1的固件,可以在CCS4下面仿真,用的芯片是TMS320F28335,比XDS510Plus稍慢,Win7系统。

楼主(2012-06-01):
有兴趣不妨去看看:http://ershou.taobao.com/item.htm?id=15764015845

个人觉得比较值,

网友:
已经自己做了一个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BF51X系列的sdram只能跑80M,到不了133M,比BF53X差太多

sdram速度最高100M,跟VDDint和VDDext有关

网友(2014-08-13):
非常好啊  正好要用

网友:
518好东西,我也做过一块核心板,可仿真器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nICE同样的硬件电路,刷了XDS100V1的固件,可以在CCS4下面仿真,用的芯片是TMS320F28335,比XDS510Plus稍 ...

我有个XDS100V1,可以刷成gnICE吗?

网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2a56cf39bf5c8058#rd

网友:
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 都串一个220Ω的电阻  是不是 抗干扰用的?

网友(2014-12-05):
楼主你好,你的核心板哪顺的,有的卖吗

楼主:
好久了,从朋友那边拿的,原来他有几块淘宝出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回头问下再告诉你啊

网友B:
正在琢磨用518跑跑uclinux,要不手里的样片吃灰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琢磨用518跑跑uclinux,要不手里的样片吃灰太厚了

同跑,求带

网友:
BF518端口复用好严重啊,40个GPIO根本没法用全,正为如何和FPGA连发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