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eZ430-Chronos 手表开发工具 多图

楼主(2011-10-20):
原文出处:http://www.61ic.com/code/viewthread.php?tid=82848&page=1&extra=page%3D1

温度、无线、USB 数据记录器 | 手表开发工具

eZ430-Chronos Development Tool User's Guide

CC430 Family User's Guide

TI软件

SmartRF Studio Download
http://www.61ic.com/Download/MSP430/Code/201110/62737.html

eZ430-Chronos Software Package (Linux)
http://www.61ic.com/Download/MSP430/Code/201110/62738.html

eZ430-Chronos Software Package
http://www.61ic.com/Download/MSP430/Code/201110/62739.html

CC430F613x C Examples (IAR and CCS)
http://www.61ic.com/Download/MSP430/Code/201110/62740.html

网址:http://www.ti.com.cn/tool/cn/ez430-chronos

eZ430-Chronos 是运动手表中基于 CC430 的高度集成的无线开发系统。它可用作手表系统的参考平台、个人局域网的个人显示器或远程数据收集的无线传感器节点。

特性

--基于 CC430F6137、MSP430 的完整功能的运动手表,带可针对定制无线应用 <1GHz wireless transceiver
--进行重新编程的集成手表
--高度集成的手表包括板载 3 轴加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和电池电压传感器
--96 段 LCD 显示屏,直接由 CC430 驱动
--可与心率监视器、计步器或其它类似 CC1101 的基于器件的射频收发器或 SoC(例如,CC430 或 CC111x)进行无线配对
--包含可将 Chronos 连接至 PC 的eZ430 USB 仿真器,可实现实时系统内编程和调试
--包含 IAR Kickstart 和 Code Composer Studio 集成开发环境,这些环境包含汇编器、连接器、仿真器、源码级调试器和代码--受限的 C 编译器

网友:
曾經嘗試訂購這手錶,但被TI取消訂單,原因是這手錶不可出口到香港。

网友:
做得很漂亮,EEWORLD上有活动在送~买的话也只要49美刀,看过youtube上高人用这手表开发鼠标~很酷

网友:
http://tideals.com 再次特價發售這無線手錶,不過不會發貨到中國。

网友A(2012-04-01):
有人用这块手,通过RF更新过自己编译的程序没~~~
我用TI的手表源文件,编译无法通过RF更新到手表中,
但用TI自己生的 .txt文件就可以通过RF 下载到手表,不需要拆手表

找了一下Wireless Update Feature原文如下:
To invoke the wireless update procedure, the main application must call the start of the wireless updater,
which is located at address 0x1000. Therefore, the sports watch and data logger projects contains an
extra menu item called "rFbSL". Once activated, it checks if the battery level of the watch is sufficient to
start a wireless update, and then calls address 0x1000. At this point the user application is no longer
running.
这个是不是要在IAR里设备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这块手,通过RF更新过自己编译的程序没~~~
我用TI的手表源文件,编译无法通过RF更新到手表中,
但用TI自 ...

如果你只是需要更新手表,那很简单,只要修改下程序,编译,用升级软件升级txt即可。

我没去修改手表的程序(对我没用),但是我可以用这快手表“无线”升级并运行自己写的程序。

你的要求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如果需要运行在其它平台上,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我要运行在其它CC430,所以修改了好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需要更新手表,那很简单,只要修改下程序,编译,用升级软件升级txt即可。

我没去修改手表的 ...

只是需要更新手表,通过RF,但还是不行,一进入rfbsl后应该是RAM数据没通过验证,所以就直接复位了,
并且我对比过TI自带的.txt  与  源代码生成的.txt内容完全不一样
如可进行RF升级的.txt前几行是:
@8000
5A 14 31 80 1A 00 CA 0E B0 13 06 E7 0E 43 3F 40
C8 42 B0 13 E8 C4 81 4C 12 00 81 4D 14 00 CC 0A
B0 13 DE EB 0E 43 3F 40 20 41 B0 13 E8 C4 81 4C

而我用源代码生成的.txt前几行是:
@8000
12 00 24 00 47 00 8F 00 1E 01 3B 02 76 04 B4 F7
00 00 52 98 00 00 3E 9C 00 00 3E FA 00 00 20 80
CC E9 00 00 6A B5 00 00 E6 BA 00 00 36 F9 00 00

但我用USB下载器下载到手表后与升级前的功能完全一样,所以不解~~

网友:
很负责地说:
而我用源代码生成的.txt前几行是:
@8000
12 00 24 00 47 00 8F 00 1E 01 3B 02 76 04 B4 F7
00 00 52 98 00 00 3E 9C 00 00 3E FA 00 00 20 80
CC E9 00 00 6A B5 00 00 E6 BA 00 00 36 F9 00 00

这样是没有错的,也是可以正常升级。

我的操作步骤:
1、将flash base updater 烧录到手表
2、编译程序生成msp430-txt  @8000  12 00(开头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和TI 提供的有区别,但样绝对是可以的。
3、利用CCC升级,并按下手表的 升级按键(下 和* 其中一个)
4、升级成功或自动重启

如果你有错,请把chronos全新安装在默认目录,然后照我的步骤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需要更新手表,通过RF,但还是不行,一进入rfbsl后应该是RAM数据没通过验证,所以就直接复位了,
并且我对 ...

1、左边的编译选项你选择对么?需要选择特定的频率。
2、最好用IAR或者CCS的最新版,老版本容易出错,如果你一行未改,还是不会错的。

另附我的程序:

把后缀改成txt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左边的编译选项你选择对么?需要选择特定的频率。
2、最好用IAR或者CCS的最新版,老版本容易出错,如 ...

谢谢如此详细的答复,可能原因在于我没有这一步 "1、将flash base updater 烧录到手表"
能否将 这一步的详细的操作说明一下呢(flash base updater是什么文件,在哪个位置,用什么软件烧录等)

另外编译器用是的IAR5.10.1破解版, 编译过其它MSP430的都没有问题,6137估计也没什么问题,频率都设置对了

网友:
1、flash base updater  是利用 Wireless Update工程编译出的,左边的选项是flash base updater,不是ram那个。ram那个工程编译出来是给CCC升级软件用的。
2、烧录软件是IAR,就是绿色小按钮,你懂的。

3、IAR5.40以下对于CC430(msp430的新产品都有问题)来说有着令人发指的bug,如果你的代码极短(RAM<2K)可能发现不了,如果接近2K,那就完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此详细的答复,可能原因在于我没有这一步 "1、将flash base updater 烧录到手表"
能否将 这一步的详 ...

1、你尝试一下用IAR直接烧写手表,当然你得拆了他,然后拔掉电池,如果烧录后正确可以排除编译出程序问题啦。
2、RAM出错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在论坛上说不清的话我远程帮你弄好啦,然后你把解决过程说下,贴到论坛上啦。

网友:
这个东西很不错,希望搞一个,,,就是50美刀贵了点,能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尝试一下用IAR直接烧写手表,当然你得拆了他,然后拔掉电池,如果烧录后正确可以排除编译出程序问题 ...

我现在用的就是用IAR直接烧录的,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任何不正常,编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提供的.txt,我用RF也下不进去,但TI的.txt就可以很轻松的通过RF升级成功...
我再好好看下源代码,可能要完全了解它的升级过程,才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你尝试一下用IAR直接烧写手表,当然你得拆了他,然后拔掉电池,如果烧录后正确可以排除编译出程序问题 ...

我把我的.txt 附上来,你用RF看能下载进去不,呵呵,
这个.txt我改了点时间方面,用在我自己的chronos上,走时一个月的误差<1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的.txt 附上来,你用RF看能下载进去不,呵呵,
这个.txt我改了点时间方面,用在我自己的chronos上,走时 ...

你的文件我也是不能下载进去的。

我看原因是你修改了程序,TI的程序是需要校验标志位的,你的明显被破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文件我也是不能下载进去的。

我看原因是你修改了程序,TI的程序是需要校验标志位的,你的明显被破坏 ...

哦,我再找找办法,解决后把方法贴上来,~~~~~
谢谢你帮我这么多次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这块手,通过RF更新过自己编译的程序没~~~
我用TI的手表源文件,编译无法通过RF更新到手表中,
但用TI自 ...

鹅去掉了没用的菜单项。更新过好几次,没遇见问题。
另外,鹅的表带已经老化了。貌似这个表是中国制造的,不知能打听到那里有表和壳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鹅去掉了没用的菜单项。更新过好几次,没遇见问题。
另外,鹅的表带已经老化了。貌似这个表是中国制造的 ...

不会吧,我的表都带了半年多了,一直还跟新的样,
也拆过好几回了,好像没什么变化哈~~
唯一担心的就是拆开后装的时候怕进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的表都带了半年多了,一直还跟新的样,
也拆过好几回了,好像没什么变化哈~~
唯一担心的就是拆开后 ...

这手表能带?太难看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的表都带了半年多了,一直还跟新的样,
也拆过好几回了,好像没什么变化哈~~
唯一担心的就是拆开后 ...

奇了怪了,没搞懂侬的这个感觉到底这么来的呢?竟然还要把“半年”当一个根据拿出来?莫非侬觉得半年算比较久的?鹅大约去年3月买的,已经是第二版的了,。

TI还有一款149美元的表,可以随便开发上载自己的固件,叫metawatch,见metawatch.org。用的也是430

metawatch有一个竞争对手叫Pebble,99美元。最近创了一个记录:Pebble的团队集资,目标10万美元,两个多小时就达到了目标。28小时之后达到目标值的10倍100万美元。昨天看得时候已经200万美元了,截止期还有三十多天。Pebble用的不是430,表的功能和面子可以自己设计,和TI的表一样。

大家也搞一个开源的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手表能带?太难看啦。

觉得还好哈,厚度和我的卡西欧光能电波表差不多厚,主要是可以写自己的代码,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了怪了,没搞懂侬的这个感觉到底这么来的呢?竟然还要把“半年”当一个根据拿出来?莫非侬觉得半年算比 ...

半年不是说很久的意思, 原因是我还只带了这么久,但依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还能挺一段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觉得还好哈,厚度和我的卡西欧光能电波表差不多厚,主要是可以写自己的代码,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 ...

功能还不错,就是太塑料感啦,没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能还不错,就是太塑料感啦,没意思。

恩,呵呵,现在没什么时间,要不可以好好弄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呵呵,现在没什么时间,要不可以好好弄下...

我一次都没带过,买过来直接就是拆开,至今都没装上过。

主要是要参考手表的无线升级才买它啦,它的很多理念还是不错的。

网友D(2012-06-30):
引用 网友A:
恩,呵呵,现在没什么时间,要不可以好好弄下...

哥们 我现在也在用eZ430-Chronos手表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现在解决不了 可以加个好友帮个忙吗 谢谢了哈 Q:156956600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一次都没带过,买过来直接就是拆开,至今都没装上过。

主要是要参考手表的无线升级才买它啦,它的很多 ...

请问一下 手表上次无线更新程序 途中失败了 然后就进入睡眠模式 后来再下载程序 就一直下载不进去 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哥们 我现在也在用eZ430-Chronos手表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现在解决不了 可以加个好友帮个忙吗 谢谢了哈 Q: ...

拆开用仿真器下载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用仿真器下载一遍。。。

没怎么用过430 请问怎么把txt文档直接下载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手表上次无线更新程序 途中失败了 然后就进入睡眠模式 后来再下载程序 就一直下载不进去 请问怎 ...

记得按s2就行啦。就是手表右上键。

实在不行,拆开清,用仿真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按s2就行啦。就是手表右上键。

每次下载总是提示这个错误 还有怎么用给的仿真器下载啊 他给的程序编译不通过 求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记得按s2就行啦。就是手表右上键。

说明书说下载的时候按down按键 是右下键吧 手表进入了睡眠模式 显示屏不显示了 下载的时候按下down键 屏幕显示一下 然后上位机显示错误 就又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说下载的时候按down按键 是右下键吧 手表进入了睡眠模式 显示屏不显示了 下载的时候按下down键 屏 ...

简单说一下吧:

手表里面有一段程序是  flash bootloader,开机会睡眠的,等到你按一个键的时候,唤醒,通过CC1111连接到电脑去取CCC目录下的  ram bootloader程序,
然后运行 rambootloader,通过CC1111模块,去电脑上下载整个应用程序,并烧录到CC430F613x,跳转到CPU的falsh首地址,复位重启,然后就OK啦。

1、不用编译,所有的烧录文件在手表光盘和TI网站都有。如果要编译再烧录IAR最好用5.4以上版本!,低的版本有bug。
2、还可以用mspfet烧录的,纯烧录比较方便,具体的你搜索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一下吧:

手表里面有一段程序是  flash bootloader,开机会睡眠的,等到你按一个键的时候,唤醒, ...

还是不能解决 能加个QQ帮个忙吗 弄了好久了 我的QQ:1569566006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能解决 能加个QQ帮个忙吗 弄了好久了 我的QQ:1569566006

等我下班再说吧。

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我把步骤发到论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我下班再说吧。

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我把步骤发到论坛吧。

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我下班再说吧。

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我把步骤发到论坛吧。

请问能帮忙解决一下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等我下班再说吧。

今天不一定有时间,我把步骤发到论坛吧。

求回复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回复哇

1、下载附件中的烧录工具,拆开手表,扣下电池!!!
2、打开mspfet,ctrl+0 打开需要烧录的文件,需要烧录的文件在chronos的安装目录,文件我记得是 flash base update
3、点击progr烧录。
4、进入chronos目录,插上CC1111,打开CCC,选择需要升级的文件准备升级。
5、烧录完毕  重启,按左边的右边的键升级(具体哪一个忘记啦)。

其实,这些东西chronos的安装目录中有很明确的说明,只是我缩写汉化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下载附件中的烧录工具,拆开手表,扣下电池!!!
2、打开mspfet,ctrl+0 打开需要烧录的文件,需要 ...

谢了哈 终于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了哈 终于弄好了

那就好。

记得要自己多看文档。

网友E(2013-12-27):
很漂亮亚,TI要能发这款开发套件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漂亮亚,TI要能发这款开发套件就爽了!

这个开发套件我们这里有四套,都是直邮回来的,直接买可以邮到内地。

网友:
mark ,做个标记。

网友:
多少钱买的呀?

网友(2014-02-21):
挖出老帖~~

网友(2015-09-20):
自己甩酷,2013买了一套,但只能当表使用,现在翻出来,发现电池不行,于是换完电池后,发现无线功能坏了,RF灯亮,好像是手机端坏了,不怎么如何能搞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