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和CoIDE int 宽度定义不同,为什么?

楼主(2011-10-20):
发现keil 和CoIDE的内部编译器stdint.h.文件对 signed int 宽度定义不同

       keil :

/* exact-width signed integer types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_t;
typedef   signed       __int64 int64_t;

      CoIDE:  使用编译器Sourcery G++ Lite

#if __STDINT_EXP(SHRT_MAX) == 0x7fff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define __int16_t_defined 1
#elif __STDINT_EXP(INT_MAX) == 0x7fff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define __int16_t_defined 1
#elif __STDINT_EXP(SCHAR_MAX) == 0x7fff
typedef signed char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16_t;
#define __int16_t_defined 1
#endif

为什么会不同?CM0是一个32位系统signed int 应该宽度是32位的。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