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从LT SPICE 的库中导入到 MC —— PC817。头疼~

楼主(2011-10-20):
LT SPICE 的 sub 目录中有几个光耦模型,比如 PC817.sub,复制到MC的库目录中,改名为 PC817.ckt。导入到元件库中之后,发现无法使用。

看了下LT 提供的模型:

* Copyright  Linear Technology Corp. 1998, 1999,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
.subckt PC817 1 2 3 4
R1 N003 2 2
D1 1 N003 LD
G1 3 N004 N003 2 {Igain}
C1 1 2 18p
Q1 3 N004 4 [4] NP
.model LD D(Is=1e-20 Cjo=18p)
.model NP NPN(Bf=1200 Vaf=140 Ikf=100m Rc=1 Cjc=19p Cje=7p Cjs=7p C2=3e-15)
.ends PC817

其中G命令中的 {Igain},改为实际数值就可以了,比如PC817A,电流增益在80~160%,取100%吧。
改成 G1 3 N004 N003 2 1
然后就可以了。

问题是这样有些麻烦了点,不如文本输入框方便。咋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行了就好!
文件发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弄就是啦。。。
上面的模型,复制下来,保存到个 .ckt文件里,导入就可以了。

俺打算用 macrors 做,还在摸索,就快有结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 Copyright  Linear Technology Corp. 1998, 1999,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
.subckt PC817 1 2 3 4
R1 N003 2 2
D1 1 N003 LD
G1 3 N004 N003 2 1 PC817
C1 1 2 18p
Q1 3 N004 4 [4] NP
.model LD D(Is=1e-20 Cjo=18p)
.model NP NPN(Bf=1200 Vaf=140 Ikf=100m Rc=1 Cjc=19p Cje=7p Cjs=7p C2=3e-15)
.ends PC817
保存为PC817.CKT 放在DATA或LIBRARY中,无效,找不到此元件,难道还要导入?在哪儿导呢?

楼主:
菜单里,windows --> component editor.
自己的元件最好是新建个文件,然后建立group,导入就可以了。
你看俺以前发过的帖子。。